MSP430G2553使用ADC10实时同步采集频率的范围最大可以到多少呢?

楼主(2023-02-24):
芯片型号:MSP430G2553
硬件开发板具体型号:官方Launchpad MSP-EXP430G2ET
烧录器型号以及烧录软件版本:USB连接
使用的开发环境以及版本:CCSV12
我的需求:同步采集一个频率在几kHz~几百kHz的模拟信号,输出数字量在电脑上分析

目前状况:ADC的配置没有问题,通过UART串口输出,但电脑端接收到的输出仅约170组数据每秒,最后发现是波特率9600成为了瓶颈

我的提问:最高的波特率256000(在UCOS=1时有一个4xxxxx级别的),从根本上决定了理论最高也只能每秒输出5120组数据(一次传输8位数据并带1个起始位和停止位,每秒仅25600个字符;一个数据点5个字符(为了拥有易读的输出格式,传递4位数字后还会传递一个换行符’\n’),理论最高每秒5120个数据点),是否用这块板子想实现这样的功能本就是不可能的?

但同时,我又觉得这是完全会实际存在的需求,所以想请教,这块板子是否有其他途径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若不能,实现这个需求一般会需要什么样的硬件?

网友A:
我认为,如果是单纯的硬件对硬件的话,理论上可能实现,但是受制于代码执行也需要时间,会有所降低速度,但是如果要电脑完全接收的话,mcu需要建立个很大的缓存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