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PB3问题

楼主(2023-02-24):
PB3能正常工作,但是复位后PB3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其他功能正常

网友A:
引脚是不是外部电路连到某个脚上了

网友B:
是不是引脚配置的问题

网友C:
PB3是那个jtag的接口吗?

网友D:
你程序做啥了?可以发上来看看吗?

网友E:
一般你是做这个IO的配置了,不然不会不好使的

网友F:
你说的正常工作是指能实现高低电平的输出?

网友G:
你看看是不是使能什么复用了啊?

网友H:
你刷个别的程序呗,保证PB3是OK的,而不是硬件故障

网友I:
有些时候需要看你电路设计的,如果设计有问题,可能PB3就接错了,也许就不好用了

网友J:
跟复位没啥关系吧,你程序有啥改动吗?

网友K:
估计是被静电打坏了吧

网友L:
换个板子或者换个片子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