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灵动微MM32SPIN05TW开发的空调室内机应用方案

楼主(2023-02-25):
目前的智能家电已经走入寻常百姓家。2021年智能家电增长速度超过30%,可见智能家电的市场空间依旧广阔,传统家电产品将加速智能化转型。但一般家电电源和智能控制仍然存在成本高、可靠性差、系统设计冗余等缺点,同时家电的节能环保和智能控制的用户体验愈发重要,目前电源设计、智能控制和变频技术等方案优化仍旧是众多厂商需要攻克的难点。而灵动微专为电机与电源设计的MM32SPIN系列MCU可满足市场不同的家电应用。本文介绍基于灵动微MM32SPIN05TW开发的空调应用。

MCU型号
MM32SPIN05TW

方案特色
无感 FOC,单电阻采样
标准五线制接口:Vm DC 310V 输入,Vsp DC 0 - 6.5V 输入,FG 输出,DC 15V 输入
板形易于内嵌到马达塑封外壳内
支持 2000RPM 以上运行
支持顺风逆风起动
支持欠压、过流、堵转、短路、缺相等保护机制

灵动微MM32SPIN05TW使用高性能M0为内核的32位MCU,工作频率最高可达72兆赫兹,内置32K Flash和4K SRAM高速存储器,丰富的增强型I/O 端口和外设连接到外部总线。

MM32SPIN05TW包含1个12 位的ADC、1 个比较器、1 个16 位通用定时器、1 个32 位通用定时器、3 个16 位基本定时器、1 个16 位高级定时器。还包含标准的通信接口:1 个I2C 接口、2 个SPI 接口和2 个UART 接口。工作电压为2.0V ~ 5.5V,工作温度范围包含-40℃ ~ +85℃ 常规型和-40℃~ +105℃ 扩展型。提供TSSOP20的封装形式。

网友A:
空调室内机的轻薄小型化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呢

网友B:
空调的室内机包括:面板、导风板、底座、显示板、控制板、变压器、传感器、风扇电机、摆风电机、扇叶、蒸发器!

网友C:
这款芯片可以做室内机的控制核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款芯片可以做室内机的控制核心了

我倒是觉得应该是更加适合控制电机比较好

网友E:
看参数应该是一个低配  但是绝对是控制电机的良配啊

网友F:
请问顺风启动和逆风起动的区别是什么呀,如何识别是哪种启动方式呢

网友G:
用来电机控制不错

网友H:
以后空调会不会更便宜一些啊?

网友I:
空调这控制部分,要是做好。属实不容易

网友J:
我觉得空调应该做静音的,能受欢迎一些

网友K:
堵转的情况,空调一般遇不到吧,一般就风扇可能会遇到

网友L:
主频很高了啊,支持72MHz,很有用

网友M:
外设都有啥?有数据手册么?

网友N:
空调机如果要是做的静音省电,是不是就更好了

网友O:
这个DC310V输入是MCU直接支持么?应该是控制板支持吧

网友P:
这里的欠压过流之类的有算法支持么?

网友Q:
用32位机器属实很方便,就是不知道这芯片的稳定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