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0140 UART1中断接收和UART1中断发送

楼主(2023-02-24):
提要:

学习MM32F0140 UART1中断接收和UART1中断发送数据,通过上位机串口助手发送8字节的十六进制数据:0xAA,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55;下位机MM32F0140的UART1中断接收到一帧:0xAA,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55 共8字节数据后,通过UART1中断发送函数,把UART1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原样发送到串口助手显示出来。

楼主:
内容:

1、MM32F0140简介:

(1)MM32F0140微控制器是基于Arm® Cortex®-M0内核,最高工作频率可达72MHz;

(2)供电电压支持:2.0V - 5.5V;

(3)多达64KB的Flash,8KB的SRAM;

(4)1个I2C;

(5)3个UART;

(6)1个12位共13通道的ADC;

(7)2个I2C或I2S;

(8)1个16位高级定时,1个16位和1个32位的通用定时器,3个16位的基本定时器;

(9)1个FlexCAN接口;

(10)1个IWDG和1个WWDG看门狗。

楼主:
2.初始化MM32F0140 UART1和NVIC中断:

MM32F0140 UART1的GPIO初始化,根据MM32F0140的DS数据手册选择PA9:UART1_TX,PA10:UART1_RX做为UART1的发送和接收数据的引脚,具体配置步骤,及其初始化如下所示:

(1)使能GPIOA外设时钟;

(2)配置IO管脚GPIO_AFx复用为UART1功能;

(3)配置UARTx IO的管脚;

(4)配置GPIO的输出速度;

(5)配置IO管脚的工作模式;

(6)根据GPIOA配置的参数整体初始化GPIO各管脚的成员参数。
static void Bsp\_UART1\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Enable GPIOA Clock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ENR\_GPIOA,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1);

//PA9:UART1\_TX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PA10:UART1\_RX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MM32F0140 UART1和NVIC中断优先级初始化,具体配置步骤,及其初始化如下所示:

(1)使能UART1外设时钟;

(2)调用之前配置的UART1 GPIO初始化函数;

(3)调配置UART1通信波特率为115200;

(4)配置UART1字长为8位;

(5)配置UART1收发数据为1位停止位;

(6)配置UART1收发数据为无奇偶校验位;

(7)配置UART1允许串口收发数据;

(8)根据以上配置参数初始化UART1结构体成员;

(9)使能UART1中断接收功能;

(10)配置UART1的NVIC中断优先级为0,并使能和初始化NVIC中断(优先级为0-3均可,参数越小优先级越高)。

根据以上配置参数,初始化UART1并使能UART1,则UART1初始化代码如下所示:
void Bsp\_UART1\_NVIC\_Init(u32 baudrate)
{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Enable UART1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ENR\_UART1, ENABLE);

Bsp\_UART1\_GPIO\_Init();

UART\_StructInit(&UART\_InitStruct);
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baudrate;
//The word length is in 8-bit data format.
    UART\_InitStruc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_InitStruc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No even check bit.
    UART\_InitStruct.Parity = UART\_Parity\_No;
//No hardware data flow control.
    UART\_InitStruct.HWFlowControl = UART\_HWFlowControl\_None;
UART\_InitStruct.Mode = UART\_Mode\_Rx | UART\_Mode\_Tx;
UART\_Init(UART1, &UART\_InitStruct);

UART\_ITConfig(UART1,UART\_IT\_RXIEN, ENABLE);

//UART1 NVIC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UART\_Cmd(UART1, ENABLE);
}

楼主:
3.编写MM32F0140 UART1使能中断发送函数

(1)定义与UART1中断发送相关的缓存、变量,代码如下所示:

//UART1 Tx Buffer
u8 gUART1\_Tx\_Buf[UART1\_TXD\_LEN] = {0x00};
//UART1 Tx Lenth
u8 gUART1\_Tx\_Lenth = 0;
//UART1 Tx Count
u8 gUART1\_Tx\_Real\_Cnt = 0;
//UART1 Tx OK Flag
u8 gUART1\_Tx\_OK\_Flag = 0;

(2)根据以上步骤(1)中定义,编写MM32F0140 UART1使能中断发送函数,代码如下所示:

void Bsp\_UART1\_Interrupt\_Send\_Data(UART\_TypeDef* Uart, u8 *pBuf,u8 data\_lenth)
{
gUART1\_Tx\_Real\_Cnt = 0;
gUART1\_Tx\_Lenth = data\_lenth;
memcpy(gUART1\_Tx\_Buf,pBuf,data\_lenth);
UART\_ITConfig(Uart, UART\_IT\_TXIEN, ENABLE );
}

楼主:
4.编写MM32F0140 UART1中断接收和中断发送函数:

MM32F0140 UART1中断接收和中断发送函数代码如下所示,当UART1中断发送完数据后需失能中断发送,当UART1中断发送数据时再次使能中断发送即可。

void U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ecv;

if(UART\_GetITStatus(UART1, UART\_IT\_RXIEN) != RESET)
{
UART\_ClearITPendingBit(UART1, UART\_IT\_RXIEN);

Recv = UART\_ReceiveData(UART1);

gUART1\_Rx\_Buf[gUART1\_Rx\_Cnt] = Recv;

if(gUART1\_Rx\_Cnt < UART1\_RXD\_LEN-1)
{
gUART1\_Rx\_Cnt++;
}
else
{
gUART1\_Rx\_Cnt = 0;
}
if(gUART1\_Rx\_Cnt == 8)
{
UART1\_Rx\_Flag = true;
}
}
if(UART\_GetITStatus(UART1, UART\_IT\_TXIEN) != RESET)
{
UART\_ClearITPendingBit(UART1, UART\_IT\_TXIEN);

if(gUART1\_Tx\_Real\_Cnt < gUART1\_Tx\_Lenth)
{
UART\_SendData(UART1,(u8)gUART1\_Tx\_Buf[gUART1\_Tx\_Real\_Cnt]);
gUART1\_Tx\_Real\_Cnt++;
}
else
{
UART\_ITConfig(UART1, UART\_IT\_TXIEN, DISABLE);
gUART1\_Tx\_OK\_Flag = 1;
}
}
}

楼主:
5.编写MM32F0140 UART1处理中断接收和UART1使能中断发送函数:

MM32F0140 UART1处理中断接收和使能中断发送数据函数如下所示,当上位机串口助手发送8字节的十六进制数据:0xAA,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55;下位机MM32F0140的UART1中断接收到一帧:0xAA,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55 共8字节数据后,通过UART1使能中断发送函数,原样发送UART1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到串口助手,代码如下所示:
void Bsp\_UART1\_Recv\_Task(void)
{
if(UART1\_Rx\_Flag == true)
{
UART1\_Rx\_Flag = false;

if((gUART1\_Rx\_Buf[0] == 0xAA) && (gUART1\_Rx\_Buf[1] == 0x01) && (gUART1\_Rx\_Buf[2] == 0x02) && (gUART1\_Rx\_Buf[3] == 0x03) && \
(gUART1\_Rx\_Buf[4] == 0x04) && (gUART1\_Rx\_Buf[5] == 0x05) && (gUART1\_Rx\_Buf[6] == 0x06) && (gUART1\_Rx\_Buf[7] == 0x55))
{
Bsp\_UART1\_Interrupt\_Send\_Data(UART1,gUART1\_Rx\_Buf,gUART1\_Rx\_Cnt);
}
gUART1\_Rx\_Cnt = 0;
memset(gUART1\_Rx\_Buf,0,sizeof(gUART1\_Rx\_Buf));
}
}

楼主:
6.MM32F0140 UART1中断发送UART1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到上位机串口助手:

当上位机串口助手发送8字节的十六进制数据:0xAA,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55;下位机MM32F0140的UART1中断接收到一帧:0xAA,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55 共8字节数据后,通过UART1使能中断发送函数,采用UART1中断发送函数原样发送UART1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到串口助手显示。

(1)在main函数中调用UART1 NVIC初始化函数;

(2)在main函数的while(1)主循环中调用UART1处理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函数,循环检测UART1的接收中断是否接收到上位机串口助手下发的数据,如有收到就调用UART1使能中断发送函数,原样发送UART1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到上位机串口助手上显示出来,代码如下所示,
int main(void)
{
//UART1 NVIC Init Baudrate:115200
Bsp\_UART1\_NVIC\_Init(UART1\_BAUDRATE);

while(1)
{
//Test UART1 RX TX
Bsp\_UART1\_Recv\_Task();
}
}

网友A:
这个的最大的传输速度是多少?

网友B: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发送中断的功能呢

网友C:
数据接收中断一般要非常注意缓存数据的处理

网友D:
在什么情况下会进入发送中断函数呢

网友E:
MM32F0140 有多少个串口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6.MM32F0140 UART1中断发送UART1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到上位机串口助手:

当上位机串口助手发送8字节的十六进 ...

我们在发送串口数据的时候,单片机会自动给加校验位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们在发送串口数据的时候,单片机会自动给加校验位吗

应该不会自动添加的吧  不过这个也不难写 我们可以手动添加

网友H:
引用 楼主:
6.MM32F0140 UART1中断发送UART1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到上位机串口助手:

当上位机串口助手发送8字节的十六进 ...

如果是多个串口的话 如何保证均可以正常工作呢 就是优先级如何确定呢

网友I:
可以使用dma实现的吗?

网友J:
使用dma吧,简单方便一些。

网友K:
直接使用串口发送不行吗?

网友L:
直接串口发送不行吗?

网友M:
应该不会自动添加校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