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灵动MCU可以跑FAT文件系统吗?

楼主(2023-02-24):
灵动MCU可以跑FAT文件系统吗?最近在玩这个。

网友A:
当然可以啊,嵌入式操作系统搭配文件系统,常用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啊,嵌入式操作系统搭配文件系统,常用做法。

51系列的单片机能跑吗?

网友B:
fatfs 会很费单片机内存吗

网友C:
这个不支持其他的文件系统的。

网友D:
对fatfs文件系统移植的完整程序

网友E:
文件系统肯定是可以跑的 但是

网友F:
得看芯片本身的资源是否可以跑  有时候勉强的话 会非常不顺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啊,嵌入式操作系统搭配文件系统,常用做法。

嵌入式加文件系统对芯片的最低要求是什么

网友H:
现在的芯片 绝大部分都是可以  只要参数不是很垃圾都行

网友I:
当然可以了  比较近的型号的芯片跑文件系统没有问题的

网友J:
应该是可以的吧  不过我不清楚 如果跑文件的话 需要不需要必须跑系统呢

网友K:
这个没有使用过的。

网友L:
控制是用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M:
FAT文件系统好像不行

网友N:
一般都是使用FATFS系统的。

网友O:
单片机上面用FatFS的比较多,已经趋于标准化了。

网友P:
可以使用fatf文件操作系统的。

网友M:
FATFS是一个完全免费开源的FAT文件系统模块,专门为小型的嵌入式系统而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芯片 绝大部分都是可以  只要参数不是很垃圾都行

参数很垃圾?这里的参数指的是内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可以的吧  不过我不清楚 如果跑文件的话 需要不需要必须跑系统呢

好像并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当然可以了  比较近的型号的芯片跑文件系统没有问题的

比较近?就是近期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FAT文件系统好像不行

为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O:
单片机上面用FatFS的比较多,已经趋于标准化了。

那就是可以跑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可以使用fatf文件操作系统的。

有相关的移植教程吗、

网友Q:
用FatFS的比较多

网友R:
可以的,现在官方都有各平台移植好的例程

网友S:
用fatf文件操作系统

网友T:
当然可以跑了,这个有例程吧

网友U:
一般是可以跑的,只要是资源足够的吧

网友V:
可以玩玩的,感觉文件系统很有用

网友W:
跑FAT的话得看你的MCU资源的

网友X:
灵动是可以的,一般32位的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Y:
你可以看看FAT的资源需求是什么,匹配一下

网友Z:
灵动的资源很强的,跑FAT应该不在话下

网友AA:
你用的是那款灵动芯片啊?

网友AB:
这简单啊,问问他家的技术支持不就好了么

网友AC:
找找你要跑文件系统的网站,看看对芯片的要求是什么

楼主(2023-04-07):
引用 网友AC:
找找你要跑文件系统的网站,看看对芯片的要求是什么

跑FatFS,我估计是没啥问题。

网友AD:
不能可以跑FAT文件系统。

网友AE:
支持通过SD卡模块实现外部存储,可以使用FAT文件系统进行文件的读写操作。

网友AF:
可以在灵动MCU上实现FAT文件系统的功能。

网友AG:
很多灵动MCU都支持FATFS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可以在灵动MCU上实现FAT文件系统的功能。

哪款芯片可以实现?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很多灵动MCU都支持FATFS文件系统

是官方提供的FatFs例程吗?

网友AH:
当然能跑啊,裸跑都行。

网友AI:
内置大容量Flash和RAM的可以的。

网友AJ:
在资源有限的低端灵动MCU中,由于内存和Flash容量有限,如果直接运行FAT文件系统则可能会出现资源不足或性能下降等问题。

网友AK:
可以采用其他解决方案,如只使用部分FAT文件系统的功能,或者使用其他轻量级文件系统实现类似的功能。

网友AL:
是否能够在内部直接运行FAT文件系统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和选择。

网友AM:
灵动MCU可以通过合适的外部存储器(如SPI Flash、SD卡等)来实现FAT文件系统的读写

网友AN:
是否能够在灵动MCU内部跑FAT文件系统,则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P:
在资源充足的高端灵动MCU中( ,完全可以在内部运行FAT文件系统

网友AO:
灵动MCU可以通过外部存储器实现FAT文件系统的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