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小华MCU有移植FATFS文件系统的教程吗?

楼主(2023-02-24):
网上挺多别的芯片的教程,小华移植FATFS文件系统的教程有吗?

网友A:
官网有篇 《AN_HC32F4A0系列的基于SDIO的FatFS文件系统移植_Rev1.1》 看看是否可以借鉴一下,主要把底层移植适配好其它应用层的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篇 《AN_HC32F4A0系列的基于SDIO的FatFS文件系统移植_Rev1.1》 看看是否可以借鉴一下,主要把底层移 ...

明白了,51单片机能跑起来吗。

@liuyuxiier :是吗,我以为51也能跑FatFS呢。
当然 不能。。。。

网友B(2023-04-07):
flash能不能移植一个fat文件系统

网友C:
一般学习中使用FatFS可能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能不能移植一个fat文件系统

Flash好像是可以挂载到FatFS系统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学习中使用FatFS可能多一点

是的,产品上也用的多,因为和PC是兼容的。

网友D:
有移植FATFS文件系统的的代码

网友E:
求小华MCU单片机对fatfs文件系统移植的完整程序

网友F:
fatfs文件系统中时间戳怎么添加

网友G:
官方下载FatFs源码吧

网友H:
SDIO与SPI哪个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移植FATFS文件系统的的代码

在哪呢?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SDIO与SPI哪个接口的?

都可以移植到FatFS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官方下载FatFs源码吧

源码好下载,就是要怎么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fatfs文件系统中时间戳怎么添加

不知道,还没研究过,时间戳好像挺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小华MCU单片机对fatfs文件系统移植的完整程序

我也想要,就是在问呢。

网友I(2023-07-07):
应该是有的,我觉得他家的例程里就应该有这方面的驱动

网友J:
你可以问问他家代理商或者技术支持的啊

网友K:
移植这个挺简单的,你看FATFS的教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