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高压吸尘器以灵动微单片机MM32SPIN0280为主控

楼主(2023-02-24):
吸尘器能除尘,主要在于它的“头部”装有一个电动抽风机。抽风机的转轴上有风叶轮,通电后,抽风机会以每秒500圈的转速产生较高的吸力和压力,在吸力和压力的作用下,空气高速排出,而风机前端吸尘部分的空气不断地补充风机中的空气,致使吸尘器内部产生瞬时真空,和外界大气压形成负压差,在此压差的作用下,吸入含灰尘的空气。

针对高压吸尘器应用方案,灵动微以MM32SPIN0280为主控。MM32SPIN0280系列使用Arm®Cortex-M0内核,最高工作频率可达96MHz,内置128KB的Flash和8KB的SRAM的高速存储器,针对电机应用内置4个运放、5个比较器,工作电压为2.0V-5.5V。

采用MM32SPIN0280为主控的高压吸尘器应用方案的应用特色具有无感FOC;滑模+锁相环估测转子角度;单电阻采样;支持顺风启动;支持过转速、过欠压、过流、堵转、短路保护。

网友A:
真空吸尘器主要还是电机的控制应用

网友B:
我们家用的小型吸尘器是高压还是低压的呢

网友C:
高压吸尘器对体积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要求啊

网友D:
高压吸尘器重点需要控制的部件是什么呢

网友E:
这种吸尘器是不是会产生比较大的电磁干扰呢

网友F:
这么看高压吸尘器是不是还具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啊

网友G:
高压吸尘器的吸力是通过什么产生的呢

网友H:
对体积大小有要求吗?

网友I:
MM32SPIN0280这个还应用到高速吹风机

网友J(2023-06-17):
对,这个堵转是比较难受的

网友K:
其实电机这块的监测和控制是非常复杂的

网友L:
给我的感觉就是灵动推出的电机系列MCU真的很好用

网友M:
带有无感FOC呢啊?真好

网友N:
其实过流,还有堵转这种真比较难处理

网友O:
现在吸尘器真的基本上算是家中必备了

网友P:
话说,什么是顺风启动啊?

网友Q:
一般这种电机选择是转数高的还是扭矩大的啊?

网友R:
其实电机最好还有个温度保护最好了

网友S:
4个运放,真不错,这相当于专用MC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