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分享灵动微MM32SPIN0280国产32位单片机为主控的滑板车参考方案

楼主(2023-02-25):
电动滑板是以传统人力滑板为基础,加上电力套件的交通工具。目前的电动滑板一般分为双轮驱动或单轮驱动,最常见的传动方式分别为:轮毂电机(HUB)、以及皮带驱动,其主要电力来源为锂电池组。

RAMSUN INTERNATIONAL LIMITED介绍使用灵动微MM32SPIN0280国产单片机为主控的滑板车参考方案:
-支持双模控制,霍尔FOC或无传感器FOC
-多系统支持,多保护支持
-霍尔自学习,相位自检测
-支持单电阻电流采样

灵动微MM32SPIN0280使用高性能M0为内核的32位MCU,工作频率最高可达96兆赫兹,内置128KB Flash,8KB SRAM高速存储器,丰富的I/O端口和多种外设。包含2个12位的ADC,采样速度高达1Msps,3个通用定时器、2个针对电机控制的PWM高级定时器,1个I2C接口、2个SPI接口、4个UART接口和2个I2S接口,针对电机应用内置4个运放、5个比较器,工作电压为2.0V-5.5V,工作温度范围(环境温度)-40℃-85℃,多种省电工作模式支持低功耗应用的需求,提供LQFP32、LQFP48、QFN48、LQFP64、LQFP44、LQFP48封装。

网友A:
有没有具体的应用案例了

网友B:
现在我们常用的滑板车的主要成本还是在电池上是吗

网友C:
感觉滑板车的安全性和平衡性不是那么稳定呢

网友D:
霍尔FOC或无传感器FOC控制方式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E:
请问什么叫做霍尔自学习呢  关注点是什么呀

网友F:
自学习系统(self-learningsystem)亦称学习系统。模仿生物学习功能的系统。它能在系统运行过程中通过评估已有行为的正确性或优良度,自动修改系统结构或参数以改进自身品质的系统。与自适应系统不同之处在于:经学习而得到的改进可以保存并固定在系统结构之中,从而较易于实现,并可作为自动设计或调整的一种办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请问什么叫做霍尔自学习呢  关注点是什么呀

好像是用霍尔信号来触发电子换向和扇区判别

网友H:
用霍尔来判断换向

网友I:
电池什么时候降过价啊

网友J:
还得是灵动,做电控方面属实很优秀

网友K:
其实锂电池这部分的操作是比较难的,我认为

网友L:
一般其他MCU也是可以做到的,但还是灵动家的电机控制部分做的属实很好

网友M:
如果可以,想申请一下灵动电机开发板玩玩,学习一下

网友N:
话说HUB这种电机一般是什么样的?

网友O:
双模控制是通过程序实现的吧

网友P:
灵动这个电机控制芯片属实很不错的

网友Q:
真是针对电机应用了,有点像专用MCU了

网友R:
其实要是环境温度再做好一些估计就更完美了吧,正常电机发热的话,主板估计也要温度很高的

网友S:
封装很全啊,而且还有QFN的封装,小体积产品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