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HC18P110L芯圣ADC不准问题解决

楼主(2023-02-24):
原因
1、仿真板仿真ADC不准确
2、仿真时不能采用VDD作为参考电压
3、厂家只保证在3.3和5v的时候的测量准确| 绿板只能仿真对应的一款芯片,红板可以仿真所有的OTP芯片

解决方案:
采用标准电压供电,尽量在烧录状态下进行ADC测试。

网友A:
楼主 标准电压是说的哪部分电压啊  外部电压还是内部基准电压

网友B:
不错 官方的板子上边的vdd的稳定性不是那么好

网友C:
仿真版我们只是用来练手用的  很多器件的额精度是达不到工业上的使用的

网友D:
这个不是单片机自身的问题 仅仅是因为外界器件导致的

网友E:
这个估计在测量的时候会受限于电压基准值

网友F:
烧录状态是说要在连接仿真器的情况下测试吗?

网友G(2024-07-31):
仿真板上的ADC模块可能没有被正确配置或校准

网友H:
ADC不准一般都是基准电压不准而已,可以好好注意一下这方面

网友I:
采用标准电压供电

网友J:
adc可以校准的吧

网友K:
仿真时用什么作为参考电压呢

网友L:
基准电压不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