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HC18P110L芯圣仿真和烧录问题

楼主(2023-02-27):
1、注意,仿真和烧录的芯片字配置不在一个地方
2、烧录的管脚,只需要对应 VCC VDD VPP PGC PGD PCK,这几个管脚对应连接起来就可以啦
3、烧录的时候注意,要打开编译好的文件,这个下载界面不会自动打开最新编译的文件,每次都要自己选择对应的文件下载。

您好我是芯圣代理商,出110l 诚价出货 需要请移步QQ2914373240

网友A(2023-06-25):
还能仿真的话,真不错啊

网友B:
一般只要接线对,配置对,烧录很简单的

网友C:
是不是跟51一样啊?

网友D:
他这个烧录还需要这么多线啊?

网友E:
是不是这烧录都跟atmel一样啊?

网友F(2024-07-31):
烧录工具在下载时不会自动选择最新编译的文件,每次烧录时需要手动选择对应的编译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