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HC18P110L PWM设置

楼主(2023-02-26):
void GPIO_inital(void)
{
        PORTA=0X00;                        //PA4作为输出端口
        PORTB=0X00;                        //PORT口输出高低电平设置  1=高电平,0=低电平
        TRISA &=0b11101111;                        //输入输出设置  1=输入,0=输出
        TRISB |=0xFB;                                //输入输出设置  1=输入,0=输出

//        ANSEL=0X00;
        WPUA =0XEF;                        //上拉设置 1=DISABLED PULL-UP  ;0=PULL-UP
        WPUB =0XFB;                        //上拉设置 1=DISABLED PULL-UP  ;0=PULL-UP}
}

void PWM_inital(void)
{
        OPTION=0X00;        //使用高频时钟

        TRISB2=1;

        PR2=50;                        //PWM周期寄存器赋值
        CCPR1L=25;                //占空比调节寄存器高8位

        CCP1CON=0X0C;        //选PWM模块,填写中空壁低两位

        T1IF=0;
        T1CON=0X00;                //分频1:1
        T1ON=1;                        //开T1
        T1IE=1;

        while(!T2IF)
        {
        continue;
        }
        T2IF=0;
        T2IE=0;
        TRISB=0X00;
}

// 占空比 = (CCPRxL:CCPxCON<5:4>)  / 4(PR2 + 1)
void set_pwm_duty(int duty)
{
        //CCPR1L = duty<< 2;
        CCPR1L =50;
        //CCP1CON &= (duty & 0x003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