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HC18P110L利用电平中断写的一个按键输入

楼主(2023-02-24):
/****************************************************************************
* 函数名   : __interrupt()
* 功  能   : 中断函数
* 输 入    :
* 全局变量 :
* 输    出 :
*****************************************************************************/
void Intr(void) __interrupt 0
{
        /*Pin 状态变化中断函数*/
        if(RBIF)
        {
                if((PORTB5 == 1)&&(button_release == 1))
                {
                        if(button_mode<3)
                        {
                                button_mode++;
                        }
                        else
                        {
                                button_mode = 0;
                        }
                        button_release = 0;
                }
                else if(PORTB5 == 0)
                {
                        button_release = 1;
                }
                RBIF=0;
        }

}

网友A:
如果是电平中断而不是跳变沿中断的话 难道不应该处理一下吗

网友B:
楼主的处理很好 用标志位避免了误操作

网友C:
细看程序感觉有矛盾  楼主进入中断函数的条件是什么呀

网友D:
我仔细分析了一下楼主的程序 看着应该是跳变沿产生中断啊

网友E:
这么弄的话 岂不是会一直一直往中断里边跳?

网友F:
楼主这是在中断函数里边做的防抖操作?

网友G(2024-07-31):
在这个函数中,利用了外部中断来检测按键的状态变化,并根据按键的状态更新一个模式变量。

网友H:
还说,啥是电平中断啊?不都是IO的外部触发吗?适合与按键方面的应用

网友I:
这是在中断里延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