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射频] N32WB031蓝牙芯片测试可用的手机APP推荐

楼主(2023-02-24):
请教下,N32WB031蓝牙芯片测试可以用的手机APP有推荐的吗?多谢!

网友A:
nRF Connect,目前觉得这个最好用

网友B:
推荐用nRF connect

网友C:
使用沁恒的app也是可以的。

网友D:
我一直使用沁恒的在做测试,很好用的app

网友E:
安卓使用nrf connect ,  IOS 用 lightblue

网友F:
BLE蓝牙调试助手是一款很好用的蓝牙调试软件。

网友G:
网上有很多ble的app 。

网友H:
ble调试助手

网友I:
可以使用bt app

网友J:
“蓝牙调试助手”

网友J:
蓝牙串口调试助手v1.2.5安卓版

网友K:
BLE蓝牙调试助手是一款非常方便的蓝牙测试软件,可以帮助大家进行多种蓝牙设备的调节

网友L:
这个使用通用的app就行。

网友:
lightblue安卓版

网友M:
下载安装“BLE调试助手”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