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

楼主(2023-02-24):
稳压二极管如1W,12V,大家说它的反向稳压电流是1W/12V=83mA吗?感觉没那样大……

楼主:
每种稳压二极管的反向稳压电流,需查规格书吗?是否有经验值?

网友A(点评):
稳压二极管都有规格书的,查找非常方便。

网友B:
1W/12V=83mA是该稳压管最大的工作电流,稳压管发热会非常厉害。按照稳压二极管的I-V曲线分析,一般5-10mA电流,稳压管的动态电阻就比较小了,基本能稳定的工作。电流继续增大,动态电阻基本不会减小了,但是发热却成正比,不宜这样运行。

网友C:
那是额定工作电流(功率),如果你加强散热(用强风扇吹),连续通83mA电流没问题的。但实际使用一般不用强制散热,所以就要控制发热功率(控制电流)。如果用于吸收偶尔的瞬间尖峰电流(嵌位作用),则可以到300mA都没问题。

楼主:
大家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