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起写sent_byte 一次只能发送一条

楼主(2023-02-24):
是usb发送是有缓存吗?

网友A:
是不是你代码写的有问题啊?

网友B:
楼主总得详细描述一下具体的现象吧

网友C:
这个函数是楼主自己写的 还是工程自带的啊

网友D:
既然可以发送一条 那就可以发送很多条 楼主代码有问题

网友E:
贴一下代码吧 铁定有问题啊 配置啊  发送机制啊

网友F:
发送出去的函数用示波器看了吗 是对的吗

网友G:
楼主额代码写的是让发送多少次啊 是单次发送还是连续发送啊

代码写的一次还是多次

网友H(2023-04-04):
是有内部的缓存的啊,怎么了?

网友I:
这个缓存一般是64个字节吧,就是一次发送的数据

网友J:
对啊,是有缓存区的

网友K:
发送和接收都是有缓存的,这没啥问题

网友L:
你是遇到发送数据,每次都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M:
你可以模拟发送一下,就是写个数组放里,然后发出来看看数据是否有变化

网友N:
1条是多少个字节数呗

网友O:
你这不就是发送一个字节的意思么,你的一条不会是1个字节吧

网友P:
看看你的程序吧,至少是这个子函数的定义也好

网友Q:
一般情况USB是一下发送64个字节,没用到的补零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