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16Mhz晶振,计算倍频结果是小数应该如何取值?

楼主(2023-02-25):
想要工作在108MHz,但是计算是13.5倍频。该如何配置啊?

网友A:
预分频0: 108 / 16 = 6.75
预分频1:   108 / 8 =13.5
貌似无解啊

网友B:
这个没办法吧

网友C:
还能有其他的分频选项可以使用吗

网友D:
别纠结实际使用晶振,几乎不可能是准确的16M,总是有误差的。只要能将误差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预分频0: 108 / 16 = 6.75
预分频1:   108 / 8 =13.5
貌似无解啊

可以尝试一下 看看用哪种可以勉强通讯

网友F:
或者楼主是否考虑更改一下外部的晶振呢

网友G:
实在不行换一个能满足要求的型号的单片机吧

网友H: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倍数  尽可能的靠近108M的频率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预分频0: 108 / 16 = 6.75
预分频1:   108 / 8 =13.5
貌似无解啊

我觉得这种计算方法是错的 应该反向计算 然后取最接近的算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这种计算方法是错的 应该反向计算 然后取最接近的算法

按照时钟树来算的啊,不知道错在哪里?
16M外接晶振下,倍频系数都是整数,反正我是算不出能满足108M的,除非四舍五入搞个接近108M的,那样的话换不如换个晶振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