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5ZCT6 jlink下载 Keil如何配置

楼主(2023-02-24):
接jlink没反应   flash download  只有一个3M的  ZCT6是256kb的   是我keil的问题吗?

网友A(2023-04-06):
肯定是你keil的问题啊,你估计是没装这个MCU的pack吧

网友B:
你官网找一个pack针对于F105的就好了

网友C:
这是最基础的keil搭建环境,如果你不行的话,你下载他家的demo工程,在这上面修改

网友D:
3M肯定不对的,那是keil没认出你这个芯片是那个

网友E:
你可以选型啊,从keil里选择你用的芯片就好了

网友F:
你估计是没安装pack导致这个问题的发生的

网友G:
你换个elf算法就好了,选择对应你用的芯片的算法

网友H:
建议楼主按照官方的操作进行环境的搭建,这样能好一些

网友I:
按理来说不应该才对啊,是不是你jlink没识别这个芯片

网友J:
你在keil的flash这里找到你256KB大小针对F103ZC的算法文件,选中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