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移植问题

楼主(2023-02-24):
是否可以直接把原来STM32的源工程直接down到GD32f1x中去?

网友A:
有些程序是兼容的,但是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B:
当然不可以了  程序移植不代表着一点都不更改

网友C:
不能完全说绝对不可以 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D:
我觉得同系列的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需要修改小的地方

网友E:
想要原封不动的下载到不同型号的芯片中是不可能的

网友F:
这个还需要详细对比两个芯片的区别

网友G:
不能直接下载啊 至少编译的时候目标芯片得对应上吧

原封不动移不现实

网友H(2023-04-12):
不可以的哦,寄存器估计都不是兼容的

网友I:
你可以问问FAE啊,问问是否可以这么做

网友J:
我记得是需要修改一些函数啥的,不是能完全下载就可以的

网友K:
你得移植,不能直接下载

网友L:
不是完全兼容的吧,你想要完全兼容的MCU?

网友M:
肯定不行,我之前试过,就是得修改时钟初始化啊,外设啥的

网友N:
移植一下吧,别想简单事儿了

网友O:
肯定不能这么做的,要是可以的话,GD就要被告侵权了

网友P:
看你需要啥功能呗,如果恰好ST和GD的这部分功能寄存器一样,那是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Q:
看型号,我就是直接down进去的,没啥问题。

网友R:
看官方移植的介绍,如果平替率高,可以这么做。

网友S:
你目前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如果外设用的少,一般是可以直接down的。

网友T:
改改吧,自己移植一下也不需要多久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