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实现一个精确地us级延时?

楼主(2023-02-24):
N32G030芯片想实现一个精确的us级延时,时钟用得HSI+PLL,用定时器出来的时间误差很大,配置systick时间也不太对,你们有现成的demo可以参考吗?

网友A:
可以直接使用定时器做吧,别的好像不是很靠谱吧。

网友B:
这个需要计算主频的,可以算出来。

网友C:
暂时没有啊。可以让别的坛友帮你,帮你顶一下

网友D:
楼主这个内部高速时钟是多少HZ的,一般应该不是配置问题,个人感觉应该是时钟计算这一块是不是没有计算好

网友E:
楼主可以参考定时器进行程序编写确认,一般情况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F:
精确定时,然后粗糙运行代码?

网友G:
如果想精确延时,一般需要用到定时器

网友H:
直接for循环会不会被优化掉呢?

网友I:
C语言延时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J:
一般单片机在c语言中很难得到精确的延时

网友K:
如果时间要求不严格可以用for循环来做

网友L:
delay函数精确延时多少ms?

网友J:
精确延时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系统时钟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二、单片机执行延时的实现方法。

网友:
要用到定时器/计数器,这种方法可以提高CPU的工作效率

网友M:
主要采用循环体进行。

网友H:
延时时间与晶振有关系

网友N(2023-05-07):
单片机的精确延时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系统时钟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二、单片机执行延时的实现方法。

网友O:
使用单片机的汇编指令来实现精确的us级延时。

网友P:
通过设置定时器的计数值和分频系数等参数,可以得到精确的us级时间。

网友Q:
中断优先的定时器。

网友R:
可以使用CPU时钟分频器和定时器控制寄存器来实现精确的us级延时。

网友S:
需要根据具体的单片机型号和外设情况进行选取,并进行仿真和测试

网友T:
注意在延时期间,其他的中断服务程序和程序运行不会受到影响。

网友U:
使用单片机内部的定时器模块来实现精确的us级延时。

网友V:
硬件延时,要用到定时器/计数器,这种方法可以提高CPU的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