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可以完全替代STM32F103系列吗?

楼主(2023-02-25):
还是引脚兼容程序不兼容啊?

网友A:
哪怕程序兼容,我是宁可把驱动层都换成GD的库。
真要替换的话,貌似GD32F303要便宜点,性能也好一点。

网友B:
完全替代哪就是一个东西了,肯定要改的啊,GD 的性价比好一点

网友C:
还是建议用GD的库开发

网友(2023-05-05):
硬件兼容,软件有区别

网友D:
GD32F103VBT6支持FSMC功能吗?

网友E:
硬件和代码都是兼容的。

网友F:
同样的XX32F103系列芯片,主频上,ST的最高72MHz,GD的能达到108MHz,代码执行速度会更快。

网友G:
肯定不是完全替代,多少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H:
底层库改改吧,程序不是完全兼容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GD32F103VBT6支持FSMC功能吗?

应该是支持了,这个外设还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J:
可以完全替代STM32F103系列

网友K:
GD32F103(STM32F103完全兼容)

网友L:
GD32系列兼容STM32一系列

网友M:
可以直接替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