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和GD32E230在串口接收模式(dma + idle)的区别

楼主(2023-02-25):
1. GD32E230的DMA只有一个,所以关于它的函数不需要指定是哪个DMA。而GD32F103有多个DMA,需要指定是哪个DMA的哪个通道。2. F103的IDLEF位需要先读USART_STAT,再读USART_DATA,才能清除IDLE的中断标识。所以在f103的标准库的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函数没有IDLE的实参。而GD32E230可以通过写IDLEC清除中断。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有IDLE的实参。因此在GD32F103的串口中断中,需要usart_data_receive读一下数据寄存器才行。

网友A(2023-05-16):
没有错。在GD32F103的串口中断中,需要使用usart_data_receive函数读取数据寄存器,以获取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B:
写入IDLEC时需要使用正确的寄存器地址和写入数据

网友C:
可以使用GD32E230中提供的相应函数

网友D:
这个区别弄得挺好的,原来我才知道E230只有一个DMA

网友E:
话说,一个DMA和多个DMA通道的话,那一个DMA也没啥优势啊

网友F:
感觉一个DMA这种设计就是很bug

网友G:
清除IDLEC呗,这算是一个中断标记吧

网友H:
GD的103和ST的103比较的话,哪个有优势啊?

网友I:
给我的感觉就是E230的芯片不是很好用的感觉

网友J:
清除标记这个得记住才行,不然忘掉的话,程序很容易跑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