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资料干货] 连接器的技术参数及解释

楼主(2023-02-24):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连接器的技术参数及解释脚间距
连接器两个引脚的中线间距,比如1.25mm、2.54mm、3.5mm等等
MX1.25MM 白色端子
脚间距2.54mm
脚间距3.5mm
下面我们以一个VH3.96mm的端子来进行介绍
1、线数
上面所说的线数是2~6,就是该种端子有多少种引脚规格,最少是2个引脚,最多是16个引脚。
2、适用线规:
AWG22# - 30#
这个意思是适合压多粗的线,线细可以放进去,但是显得很空,如果线太粗,会导致端子放不进去,线的粗细跟**也有关系。
VH3.96**可推荐18 ~22AWG的线。
AWG是美制线规标准,描述的导线的直径。线规数字越小,表示线材直径越粗,所能承载的电流就越大;反之,线规数字越大,表示线材直径越细,所能承载的电流就越小。AWG就是要线要过这个图的孔的数量,24要能过24个孔,26要能过26个孔,所以26的更细。
https://blog.csdn.net/wsq_666/article/details/119342813
中国线规(GB),单位是mm²。
3、适应基板厚度
基板厚度也就是说的我们PCB的厚度,我们一般电路板厚度为1.6mm。
PCB板厚度有以下几种常见类型
如果PCB太厚,端子引脚伸出PCB的部分不多,就可能导致焊接不牢固。
4、温度范围
-25℃ - 85℃
在这个温度范围内,端子是可以持续正常工作的,温度范围主要是由端子的材质原因,像上述端子材料是尼龙的,过热端子就会可能融化变形或者绝缘老化,温度过低会导致端子变脆易损坏。
5、额定电流
在端子线的设计过程中,是通过对端子线的热设计来满足额定电流要求的,因为在接触点存在导体电阻和接触电阻,接触点将会发热。当其发热超过一定极限时,将损坏端子线的绝缘和构成接触对表面镀层的软化,构成故障。一般来说端子降额20% ~ 30%使用,即额定电流为5A,允许长时间工作电流应该为3.5A ~4A。
6、接触电阻
接触电阻,是指当两个金属导体相接触时,在接触区域存在一个附加电阻,称为接触电阻!这个端子的≤0.015Ω。接线端子的电接触的要求是:连接可靠、接触电阻小,发热当然也要小。一般来说,接线端子接触电阻过大就会造成接触点发热,时间过长,就会缩短使用寿命,严重时可引起火灾,造成经济损失!
7、绝缘电阻
端子线绝缘电阻的作用原理是指在端子的绝缘部分施加电压,从而使绝缘部分的表面或内部产生漏电流而呈现出的电阻值。即绝缘电阻(MΩ)= 加在绝缘体上的电压(V)/泄漏电流(μA)。通过绝缘电阻检验确定端子的绝缘性能能否符合电路设计的要求或经受高温、潮湿等环境应力时,其绝缘电阻是否符合有关技术条件的规定。
端子线绝缘电阻受影响因素主要有,绝缘材料、温度、湿度、污损、试验电压及连续施加测试电压的持续时间等因素影响。
8、击穿电压
连接器的击穿电压是由连接器塑胶绝缘材料的介电强度、最小壁厚以及注塑加工工艺决定的。材料的介电强度的影响因素包括温度、湿度等因素。温度越高,介电强度越低;湿度越大,介电强度也越低。结构、最小壁厚以及注塑工艺对击穿电压的影响主要是是否有裂纹、孔隙等。
EIA 364-20是连接器耐压测试的一种方法。
几个标准中对连接器耐电压和额定工作电压的要求,对比如下。
以上三个标准差不多可以覆盖我们常见的应用,具体要用哪一种,要看客户对产品的要求。我们一般可以参考UL1977的要求。
以上就是对端子技术参数的介绍,如有错误请指出,谢谢。

连接器作为常见的连接器件,在实际使用中很重要,在选用连接器时要兼顾很多条件,合适的连接器的选择,便于产品的开发使用,作者描述了连接器的相关参数及解释,对用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