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使用JLink烧写MM32程序

楼主(2023-02-24):
学习内容:
一、安装JLink软件

1、下载JLINK软件

JLINK软件地址: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weixin_40786051/85225441
2、安装JLINK软件
不会安装JLINK软件,可以参考JLINK安装教程:https://blog.csdn.net/weixin_40786051/article/details/124426698

楼主(点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一米青禾」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0786051/article/details/124429601

楼主:
二、添加灵动 MCU 的 Pack 包到 SEEGER JLink J-Flash
1、下载MM32的Pack包,下载地址: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weixin_40786051/85225493
2、解压MM32的Pack包,双击MM32_PACKAGE_Segger.exe。

楼主:
点击browse. 选择安装位置。或者直接点击Start进行安装。

楼主:
连接JLINK和MM32开发板,线序如下:

楼主:
使用J-FLASH软件,下载MM32的程序

过程和使用JLINK烧写GD32程序类似,不同的地方是把芯片型号选择为MM32的芯片型号。不会的同学,可以浏览上一篇文章:https://blog.csdn.net/weixin_40786051/article/details/124428349

网友A(2023-04-17):
在PC上安装JLink驱动程序,可以从SEGGER官网上下载。安装完成后,打开JLink.exe工具,选择芯片型号和正确的接口类型。

网友B:
将JLink仿真器连接到PC端,并通过JTAG或SWD接口连接到MM32芯片的调试接口。

网友:
MM32系列芯片提供了一个FlashLoader软件,用于下载程序到芯片。首先需要从中微半导体官网上下载MM32FlashLoader,并根据操作系统进行安装。然后打开MM32FlashLoader软件,在设置中选择相应的芯片型号和连接方式

网友C:
在进行程序下载时,建议使用适当的烧录速度和JLink仿真器的电平设置,以避免出现错误和干扰。

网友C:
请确保在目标芯片上擦除Flash,否则可能会导致程序下载失败。

网友B:
在进行程序下载之前,请确保芯片的复位引脚已经正确地连接到JLink仿真器上,以确保下载的稳定性。

网友D(2023-06-08):
jlink要不要装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