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IC常用知识4-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

楼主(2023-02-25):
1. 简介
CMOS电路功耗主要由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组成,动态功耗又分为开关功耗、短路功耗两部分

2. 静态功耗
静态功耗也称为待机功耗,包含有电路中晶体管的漏电流所导致的功耗

3. 动态功耗
3.1 开关功耗
动态功耗包括:开关功耗或称为反转功耗、短路功耗或者称为内部功耗;
开关功耗:电路在开关过程中对输出节点的负载电容充放电所消耗的功耗。比如对于下面的CMOS非门中:

当Vin=0时,PMOS管导通,NMOS管截止;VDD对负载电容Cl进行充电;
当Vin=1时,PMOS管截止,NMOS管导通;VDD对负载电容Cl进行放电;

这样开关的变化,电源的充放电,形成了开关功耗,开关功耗的计算公式如下, 并且通过这个式子我们可以只要有时钟,或者信号跳变,就存在开关功耗,也就是动态功耗

在上式中,VDD为供电电压,Cload为后级电路等效的电容负载大小,Tr为输入信号的翻转率,也有另外一种写法,f为时钟频率,一个周期信号翻转两次,所以这里没有 1/2;

它与电路的工作频率成正比,与负载电容成正比,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楼主: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mu_guang_」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u_guang_/article/details/115719673

楼主:
3.2 短路功耗
由于输入电压波形并不是理想的阶跃输入信号,有一定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在输入波形上升下降的过程中,在某个电压输入范围内,NMOS和PMOS管都导通,这时就会出现电源到地的直流导通电流,这就是开关过程中的短路功耗。
短路功耗产生的条件一样是需要信号产生跳变。
[外链图片转存失败,源站可能有防盗链机制,建议将图片保存下来直接上传(img-pEqdY5h2-1618457006861)(?imageMogr2/auto-orient/strip%7CimageView2/2/w/1240)]
##3. 静态功耗
在CMOS电路中,静态功耗主要是漏电流引起的功耗

楼主:
对于常规cmos电路,在稳态时不存在直流导通电流,理想情况下静态功耗为0,但是由于泄露电流的存在,使得cmos电路的静态功耗并不为0。一般情况下,漏电流主要是指栅极泄漏电流和亚阈值电流, CMOS泄露电流主要包括:

PN结反向电流I1(PN-junction Reverse Current)
源极和漏极之间的亚阈值漏电流I2(Sub-threshold Current)
栅极漏电流,包括栅极和漏极之间的感应漏电流I3(Gate Induced Drain Leakage)
栅极和衬底之间的隧道漏电流I4(Gate Tunneling)
栅极泄漏功耗:在栅极上加信号后(即栅压),从栅到衬底之间存在电容,因此在栅衬之间就会存在有电流,由此就会存在功耗。
亚阈值电流:使栅极电压低于导通阈值,仍会产生从FET漏极到源极的泄漏电流。此电流称为亚阈值泄漏电流。要降低亚阈值电流,可以使用高阈值的器件,还可以通过衬底偏置进行增加阈值电压,这些属于低功耗设计。
静态功耗的计算公式如下,Ipeak为泄漏电流:

楼主:
低功耗设计
4.1 RTL级
1.并行结构:并行结构一定程度可以减低某一区域的频率,从而可能降低功耗。
2.流水结构:“路径长度缩短为原始路径长度的1 /M。这样,一个时钟周期内充/放电电容变为C/M。如果在加入流水线之后,时钟速度不变,则在一个周期内,只需要对C/M进行充/放电,而不是原来对C进行充/放电。因此,在相同的速度要求下,可以采用较低的电源电压来驱动系统。”
3.优化编码:通过数据编码来降低开关活动,例如用格雷码取代二进制。
4.操作数隔离:“操作数隔离的原理就是:如果在某一段时间内,数据通路的输出是无用的,则将它的输入置成个固定值,这样,数据通路部分没有翻转,功耗就会降低。”

楼主:
门级电路
1.门控时钟技术: 芯片工作时,很大一部分功耗是由于时钟网络的翻转消耗的,控技术基本原理就是通过关闭芯片上暂时用不到的功能和它的时钟,从而实现节省电流消耗的目的,门控时钟对翻转功耗和内部功耗的抑制作用最强,是低功耗设计中的一种最有效的方法。
2.多电压供电
3.多阈值电压
根据多阈值电压单元的特点,为了满足时序的要求,关键路径中使用低阈值电压的单元(low Vt cells),以减少单元门的延迟,改善路径的时序。而为了减少静态功耗,在非关键路径中使用高阈值电压的单元(high Vt cells),以降低静态功耗。因此,使用多阈值电压的工艺库,我们可以设计出低静态功耗和高性能的设计。
4.动态电压调节
5.动态频率调节

楼主:
相关题目:
1.以下哪些变化会存在功耗消耗
A. 只有数据信号翻转
B. 只有复位信号翻转
C. 只有时钟信号翻转
D.所有信号都不翻转
答案:ABCD,
解析:D选项仍然存在静态功耗
芯片的漏电和下列哪些因素有关()
频率
电压
温度
工艺
答案:BCD
PV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