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仿真问题

楼主(2023-02-25):
如图,为啥结果仿真出来不是1.4V,而是1.45V呢?

网友A:
运放的输入端是有电流的,尽管很小,会影响仿真结果。如图:

运放输出端电流乘以R3,结果是0.048V,所以输出端的电压就是1.44852529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输入端是有电流的,尽管很小,会影响仿真结果。如图:

原来如此,我当理想运放分析了

楼主:
各位看看,为啥用LT spice仿真出来的结果这么拉胯?和multisim结果完全不对啊。 补充下,这里V3输入是0.2V,仿真出来应该是0.4V才对

网友A:
你的V+和V-分别是多少呀?请在图上标注一下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看看,为啥用LT spice仿真出来的结果这么拉胯?和multisim结果完全不对啊。 补充下,这里V3输入是0.2V ...

查OP27的数据表,好像该运放无法工作在3.3V这样低的电压下吧。你试着将电源改成±12V,或者改用其它能单电源工作在3.3V,轨到轨的运放呢,譬如LM3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V+和V-分别是多少呀?请在图上标注一下嘛。

重新测了,你再看看问题出在哪里。这里测到V2=0.2V, V+=0.7V,  V-=1.4V,  Vout=3.3V

网友A:
仿真了一下,看来是该运放单电源不能轨到轨的问题。
3.3V供电,不正常

改为20V供电,也不正常

再将输入电压改为2V,正常了,应该是该运放单电源情况下不能运行在低轨附近。

最后我在3.3V电源,0.2V输入的情况下,使用LM324(表上没有321),也是正确的。

楼主:
我这边加运放加正负压才能仿真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边加运放加正负压才能仿真正常

在有关运放的教科书中引入运放符号的时候是有假设条件的,这个符号表达的是一个理想器件,但我们使用的实际元件无法满足理想条件,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限制,这就要求我们在使用物理器件的时候必须知道物理器件与理想器件的差异,不同的物理器件有不同的差异,所以我们在使用前必须仔细阅读器件的datasheet。

下面的截图是OP07内部的电路,当电路的输入端相对Vcc-端为+0.2V直流电压的时候能够正常工作吗?至少得三个Vbe吧,同样,这个电路的输出范围,在正电源轨方向是Vcc+ 减去二个Vbe,在负电源轨方向是比Vcc-高三个Vbe。

有些器件的datasheet没有原理图,但是参数表说明了一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边加运放加正负压才能仿真正常

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每加入一个符号,都必须明白这个符号代表的实际器件的真正原理,正常工作的条件以及输入输出的各种限制等等,符号是理想的,物理器件一定是不理想的,但是在一定的范围和条件下能够接近理想状态

网友C:
请用4个电阻组成标准的放大电路,可以最大程度减少输入偏置的影响,剩下的是失调电压放大100倍,这个没有办法;
实用电路中高频会用电容隔离,消除这个直流,低频中会用斩波电路转换为交流处理,宽带时就是两个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