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多媒体——图片——图像解码器ImageDecoder

楼主(2023-02-25):
图像解码器ImageDecoder

早期的Android只支持三种图像格式:JPEG、PNG和GIF,而且图像视图仅能显示动图的初始画面,无法直接播放动画效果。

时代呼唤技术更先进的图像压缩算法,谷歌推出了WebP格式,苹果推出了HEIF格式。WebP与HEIF都具备了下列特性:

(1)支持透明背景;(JPEG不支持透明背景)(2)支持动画效果;(JPEG和PNG不支持动画效果)(3)支持有损压缩;(PNG和GIF不支持有损压缩,因此它们的图片体积较大)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小白龙白龙马」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61442607/article/details/127160323

楼主:
布局:
<Linear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Linear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40dp"
        android:orientation="horizontal"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5dp" >

        <TextView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text="图像类型:"
            android:textColor="@color/black"
            android:textSize="17sp" />

        <Spinner
            android:id="@+id/sp_type"
            android:layout_width="0dp"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weight="1"
            android:spinnerMode="dialog" />

    </LinearLayout>

    <TextView
        android:id="@+id/tv_info"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5dp"
        android:textColor="#000000"
        android:textSize="17sp"/>

    <ImageView
        android:id="@+id/iv_pic"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250dp"
        android:scaleType="fitCenter" />

</LinearLayout>

楼主:
item_select.xml
<TextView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50dp"
    android:singleLine="true"
    android:gravity="center"
    android:textSize="17sp"
    android:textColor="#0000ff" />

楼主:
代码:

package com.example.myapplication;

import androidx.annotation.RequiresApi;
import androidx.appcompat.app.AppCompatActivity;
import android.graphics.ImageDecoder;
import android.graphics.ImageDecoder.OnHeaderDecodedListener;
import android.graphics.drawable.Animatable;
import android.graphics.drawable.Drawable;
import android.os.Build;
import android.os.Bundle;
import android.view.View;
import android.widget.AdapterView;
import android.widget.ArrayAdapter;
import android.widget.ImageView;
import android.widget.Spinner;
import android.widget.TextView;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java.io.InputStream;
import java.nio.ByteBuffer;

@RequiresApi(api = Build.VERSION_CODES.P)
public class MainActivity extends AppCompatActivity
{

    private TextView tv_info; // 声明一个文本视图对象
    private ImageView iv_pic; // 声明一个图像视图对象

    @Override
    protected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activity_main);

        tv_info = findViewById(R.id.tv_info);
        iv_pic = findViewById(R.id.iv_pic);

        initTypeSpinner(); // 初始化图像类型下拉框
    }

    private String[] typeArray = {"直接显示GIF", "直接显示WebP", "显示GIF动图", "显示WebP动图", "显示HEIF图片"};

    // 初始化图像类型下拉框
    private void initTypeSpinner()
    {

        ArrayAdapter<String> typeAdapter = new ArrayAdapter<String>(this, R.layout.item_select, typeArray);

        Spinner sp_type = findViewById(R.id.sp_type);

        sp_type.setPrompt("请选择图像类型");

        sp_type.setAdapter(typeAdapter);

        sp_type.setOnItemSelectedListener(new MainActivity.ImageTypeListener());

        sp_type.setSelection(0);
    }

    class ImageTypeListener implements AdapterView.OnItemSelectedListener
    {

        public void onItemSelected(AdapterView<?> arg0, View arg1, int arg2, long arg3)
        {

            if (arg2 == 0)
            {
                tv_info.setText("");
                iv_pic.setImageResource(R.drawable.happy);
            }
            else if (arg2 == 1)
            {
                tv_info.setText("");
                iv_pic.setImageResource(R.drawable.world_cup_2014);
            }
            else if (arg2 == 2)
            {
                showImage(R.drawable.happy); // 显示gif和webp图片
            }
            else if (arg2 == 3)
            {
                showImage(R.drawable.world_cup_2014); // 显示gif和webp图片
            }
            else if (arg2 == 4)
            {
                showHeic(R.raw.lotus); // 显示Heif图片(扩展名为heif或者heic)
            }
        }

        public void onNothingSelected(AdapterView<?> arg0) {}
    }

    // 显示Heif图片(扩展名为heif或者heic)
    private void showHeic(int imageId)
    {

        try (InputStream is = getResources().openRawResource(imageId)) // 从资源文件中获取输入流对象
        {
            byte[] bytes = new byte[is.available()]; // 创建临时存放的字节数组

            is.read(bytes); // 从输入流中读取字节数组

            ImageDecoder.Source source = ImageDecoder.createSource(ByteBuffer.wrap(bytes)); // 利用Android 9.0新增的ImageDecoder读取图片

            showImageSource(source); // 显示指定来源的图像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 显示gif和webp图片

    private void showImage(int imageId)
    {
        try
        {
            // 利用Android 9.0新增的ImageDecoder读取图片
            ImageDecoder.Source source = ImageDecoder.createSource(getResources(), imageId);

            showImageSource(source); // 显示指定来源的图像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 显示指定来源的图像
    private void showImageSource(ImageDecoder.Source source) throws IOException
    {
        // 从数据源解码得到图形信息
        Drawable drawable = ImageDecoder.decodeDrawable(source, new OnHeaderDecoded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HeaderDecoded(ImageDecoder decoder, ImageDecoder.ImageInfo info, ImageDecoder.Source source) {
                // 获取图像信息的媒体类型与是否动图
                String desc = String.format("该图片类型为%s,它%s动图",
                        info.getMimeType(), info.isAnimated()?"是":"不是");
                tv_info.setText(desc);
            }
        });

        iv_pic.setImageDrawable(drawable); // 设置图像视图的图形对象

        if (drawable instanceof Animatable)  // 如果是动画图形,则开始播放动画
        {
            ((Animatable) iv_pic.getDrawable()).start();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