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合泰HT32F52352红外NEC编码

楼主(2023-02-25):
红外遥控协议类型:①NEC编码②RC5③RC6

NEC编码格式:①引导码②地址码③地址反码④控制码⑤控制码反码

图1.NEC编码时序图

图2.引导码及数据定义

楼主:
逻辑1:560us低1680us高 逻辑0:560us低 560us高

一个完整的周期为108ms,当我们一直按住 同一个按键的时候,就会隔一段时间发一个引导码(重复)。

图三.Repeat波形图

楼主:
#include "ht32.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cd.h"
#include "gui.h"
#include "test.h"
#include "Initerface.h"
#include "rtc.h"
#include "time.h"
#include "ht32_board_config.h"

#define BreatheMax 600 //定时器呼吸灯

uint8_t data[7] = {0};

uint16_t count = 0;  //计时

uint8_t puff[4] = {0};

u8 sum = 0;
u32 succeed = 0;
u32 fail = 0;
u32 key_sum = 0;
u32 rx_data = 0;
typedef struct
{
  u32 OverflowCounter;
  u32 StartValue;
  u32 CapturePulse;
  TM_CHP_Enum ChannelPolarity;
  bool DataValid;
  bool DataOverwrite;
} sPulseCaptureStructure;

void Capture_Configuration(void);
void Capture_MainRoutine(void);
void Capture_IRQHandler(void);
void Capture_Process(sPulseCaptureStructure* cap, u16 capture_value, bool isCapBeforeUpdate);

void PWM_OUT_Configuration(void);

sPulseCaptureStructure CaptureCHx;

void Timer_Init(void)
{
    CKCU_PeripClockConfig_TypeDef CKCUClock= {{0}};
    CKCUClock.Bit.BFTM0 = 1;  //开启中断时钟
    CKCU_PeripClockConfig(CKCUClock, ENABLE);

    NVIC_EnableIRQ(BFTM0_IRQn);

    BFTM_SetCounter(HT_BFTM0, 0);
    //BFTM_SetCompare(HT_BFTM1, SystemCoreClock);//定时1s产生中断
    BFTM_SetCompare(HT_BFTM0, SystemCoreClock/1000);//定时1ms产生中断 呼吸灯1us中断1000000
    BFTM_IntConfig(HT_BFTM0, ENABLE);//使能中断
    BFTM_EnaCmd(HT_BFTM0, ENABLE);//使能BFTM
}

void BFTM0_IRQHandler(void)
{
        if(BFTM_GetFlagStatus(HT_BFTM0) != RESET )
        {

            count++;
            if(count == 500) //
            {

                count = 0;
            }

            //Capture_MainRoutine();
            BFTM_ClearFlag(HT_BFTM0);//清除中断标志
        }
}

void Capture_MainRoutine(void)
{
    u32 Dval = 0;
  u32 data = 9;

  if (CaptureCHx.DataValid)
  {
        Dval = CaptureCHx.CapturePulse / (SystemCoreClock / 1000000ul);
    //printf("Capture: %d %8.2f uS\r\n", CaptureCHx.CapturePulse, ((float)CaptureCHx.CapturePulse / (SystemCoreClock / 1000000ul)));

        if(Dval>4200 && Dval<4700)
    {
        data = 3;
    }

        if(Dval>300 && Dval<800)
   {
     data = 0;
       rx_data <<= 1;
       rx_data |= 0;
       sum++;
   }

    if(Dval>1400 && Dval<1800)
    {
       data = 1;
       rx_data <<= 1;
       rx_data |= 1;
       sum++;
    }

    if(sum >= 32)
    {
        rx_data >>= 8;
        rx_data &= 0x00FF;
        key_sum++;
        switch (rx_data)
        {
            case 0xA2:succeed++;printf("%d:%d + %d = %d%%  RX:CH-\r\n",key_sum,succeed,fail,(succeed*100)/key_sum);break;
            case 0x62:succeed++;printf("%d:%d + %d = %d%%  RX:CH\r\n",key_sum,succeed,fail,(succeed*100)/key_sum);break;
            case 0xE2:succeed++;printf("%d:%d + %d = %d%%  RX:CH+\r\n",key_sum,succeed,fail,(succeed*100)/key_sum);break;
            case 0x22:succeed++;printf("%d:%d + %d = %d%%  RX:|<<\r\n",key_sum,succeed,fail,(succeed*100)/key_sum);break;
            case 0x02:succeed++;printf("%d:%d + %d = %d%%  RX:>>|\r\n",key_sum,succeed,fail,(succeed*100)/key_sum);break;
            case 0xC2:succeed++;printf("%d:%d + %d = %d%%  RX:>||\r\n",key_sum,succeed,fail,(succeed*100)/key_sum);break;
            case 0xE0:succeed++;printf("%d:%d + %d = %d%%  RX:-\r\n",key_sum,succeed,fail,(succeed*100)/key_sum);break;
            case 0xA8:succeed++;printf("%d:%d + %d = %d%%  RX:+\r\n",key_sum,succeed,fail,(succeed*100)/key_sum);break;
            case 0x90:succeed++;printf("%d:%d + %d = %d%%  RX:EQ\r\n",key_sum,succeed,fail,(succeed*100)/key_sum);break;
            case 0x68:succeed++;printf("%d:%d + %d = %d%%  RX:0\r\n",key_sum,succeed,fail,(succeed*100)/key_sum);break;
            case 0x98:succeed++;printf("%d:%d + %d = %d%%  RX:100+\r\n",key_sum,succeed,fail,(succeed*100)/key_sum);break;
            case 0xB0:succeed++;printf("%d:%d + %d = %d%%  RX:200+\r\n",key_sum,succeed,fail,(succeed*100)/key_sum);break;
            case 0x30:succeed++;printf("%d:%d + %d = %d%%  RX:1\r\n",key_sum,succeed,fail,(succeed*100)/key_sum);break;
            case 0x18:succeed++;printf("%d:%d + %d = %d%%  RX:2\r\n",key_sum,succeed,fail,(succeed*100)/key_sum);break;
            case 0x7A:succeed++;printf("%d:%d + %d = %d%%  RX:3\r\n",key_sum,succeed,fail,(succeed*100)/key_sum);break;
            case 0x10:succeed++;printf("%d:%d + %d = %d%%  RX:4\r\n",key_sum,succeed,fail,(succeed*100)/key_sum);break;
            case 0x38:succeed++;printf("%d:%d + %d = %d%%  RX:5\r\n",key_sum,succeed,fail,(succeed*100)/key_sum);break;
            case 0x5A:succeed++;printf("%d:%d + %d = %d%%  RX:6\r\n",key_sum,succeed,fail,(succeed*100)/key_sum);break;
            case 0x42:succeed++;printf("%d:%d + %d = %d%%  RX:7\r\n",key_sum,succeed,fail,(succeed*100)/key_sum);break;
            case 0x4A:succeed++;printf("%d:%d + %d = %d%%  RX:8\r\n",key_sum,succeed,fail,(succeed*100)/key_sum);break;
            case 0x52:succeed++;printf("%d:%d + %d = %d%%  RX:9\r\n",key_sum,succeed,fail,(succeed*100)/key_sum);break;
            default:fail++;printf("%d:%d + %d = %d%%  RX:%X Error! Please reset the reboot!\r\n",key_sum,succeed,fail,(succeed*100)/key_sum,rx_data);break;
        }
        rx_data = 0;
        sum = 0;
    }

    CaptureCHx.DataValid = FALSE;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Configures TM to capture waveform.
  * @retval None
  ***********************************************************************************************************/
void Capture_Configuration(void)
{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KCU_PeripClockConfig_TypeDef CKCUClock = {{ 0 }};
    CKCUClock.Bit.AFIO = 1;
    CKCUClock.Bit.HTCFG_CAP_IPN = 1;
    CKCU_PeripClockConfig(CKCUClock, ENABLE);
  }

  /* Configure AFIO mode as TM function                                                                     */
  AFIO_GPxConfig(HTCFG_CAP_GPIO_ID, HTCFG_CAP_AFIO_PIN, AFIO_FUN_MCTM_GPTM);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 !!! NOTICE !!!
       Notice that the local variable (structure) did not have an initial value.
       Please confirm that there are no missing members in the parameter settings below in this function.
    */
    T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eBaseInit;

    TimeBaseInit.Prescaler = 1 - 1;                         // Timer clock = CK_AHB / 1
    TimeBaseInit.CounterReload = 0xFFFF;
    TimeBase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BaseInit.CounterMode = TM_CNT_MODE_UP;
    TimeBaseInit.PSCReloadTime = TM_PSC_RLD_IMMEDIATE;
    TM_TimeBaseInit(HTCFG_CAP_PORT, &TimeBaseInit);

    /* Clear Update Event Interrupt flag since the "TM_TimeBaseInit()" writes the UEV1G bit                 */
    TM_ClearFlag(HTCFG_CAP_PORT, TM_FLAG_UEV);
  }

  { /* Channel n capture configuration                                                                      */

    /* !!! NOTICE !!!
       Notice that the local variable (structure) did not have an initial value.
       Please confirm that there are no missing members in the parameter settings below in this function.
    */
    TM_CaptureInitTypeDef CapInit;

    TM_CaptureStructInit(&CapInit);
    CapInit.Channel = HTCFG_CAP_CH;
    CapInit.Polarity = TM_CHP_NONINVERTED;
    CapInit.Selection = TM_CHCCS_DIRECT;
    CapInit.Prescaler = TM_CHPSC_OFF;
    #if (LIBCFG_TM_652XX_V1)
    CapInit.Fsampling = TM_CHFDIV_1;
    CapInit.Event = TM_CHFEV_OFF;
    #else
    CapInit.Filter = 0x0;
    #endif
    TM_CaptureInit(HTCFG_CAP_PORT, &CapInit);
  }

  /* Enable TM Channel Capture and Update Event interrupts                                                  */
  TM_IntConfig(HTCFG_CAP_PORT, HTCFG_CAP_CCR | TM_INT_UEV, ENABLE);
  NVIC_EnableIRQ(HTCFG_CAP_IRQn);

  TM_Cmd(HTCFG_CAP_PORT, ENABLE);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GPTM interrupt.
  * @retval None
  ***********************************************************************************************************/
void HTCFG_CAP_IRQHandler(void)
{
  bool update_flag = FALSE;

  /* store and clear all interrupt flags                                                                    */
  u32 status = HTCFG_CAP_PORT->INTSR;
  u32 cnt = HTCFG_CAP_PORT->CNTR;
  #if 0
  if ((status & TM_INT_UEV) != (HTCFG_CAP_PORT->INTSR & TM_INT_UEV))
  {
    status = HTCFG_CAP_PORT->INTSR;
    cnt = HTCFG_CAP_PORT->CNTR;
  }
  #endif
  HTCFG_CAP_PORT->INTSR = ~status;

  if (status & TM_INT_UEV)
  {
    update_flag = TRUE;
    /* The OverflowCounter will stop at max value 0xFFFF                                                    */
    if (CaptureCHx.OverflowCounter != 0xFFFF)
      CaptureCHx.OverflowCounter++;
  }

  if (status & HTCFG_CAP_CCR)
  {
    u32 cap_value = TM_GetCaptureCompare(HTCFG_CAP_PORT, HTCFG_CAP_CH);
    bool isCapBeforeUpdate = (update_flag && (cap_value > cnt))? TRUE : FALSE;
    Capture_Process(&CaptureCHx, cap_value, isCapBeforeUpdate);
    TM_ChPolarityConfig(HTCFG_CAP_PORT, HTCFG_CAP_CH, CaptureCHx.ChannelPolarity);
  }
}

/*********************************************************************************************************//**
* @brief   Capture Process function.
* @retval  None
************************************************************************************************************/
void Capture_Process(sPulseCaptureStructure* cap, u16 capture_value, bool isCapBeforeUpdate)
{
  if (cap->ChannelPolarity == TM_CHP_NONINVERTED)
  {
    /* Reset OverflowCounter and store capture value when rising edge occurred                              */
    if (isCapBeforeUpdate)
    {
      cap->OverflowCounter = 1;
    }
    else
    {
      cap->OverflowCounter = 0;
    }

    cap->StartValue = capture_value;

    /* Change channel polarity to capture when falling edge occur                                           */
    cap->ChannelPolarity = TM_CHP_INVERTED;
  }
  else
  {
    /* Compute pulse width in PCLK unit when falling edge occurred                                          */
    if (isCapBeforeUpdate)
      cap->OverflowCounter--;

    cap->CapturePulse = (cap->OverflowCounter << 16) - cap->StartValue + capture_value + 1;

    if (cap->DataValid)
      cap->DataOverwrite = TRUE;
    else
      cap->DataValid = TRUE;

    /* Change channel polarity to capture when rising edge occur                                            */
    cap->ChannelPolarity = TM_CHP_NONINVERTED;
  }
}

/*********************************************************************************************************//**
  * @brief   Configures TM to output PWM waveform.
  * @retval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Configuration as frequency 1 Hz and duty 2500 uS (10/4000).
  ***********************************************************************************************************/
void PWM_OUT_Configuration(void)
{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KCU_PeripClockConfig_TypeDef CKCUClock = {{ 0 }};
    CKCUClock.Bit.AFIO = 1;
    CKCUClock.Bit.HTCFG_PWM_IPN = 1;
    CKCU_PeripClockConfig(CKCUClock, ENABLE);
  }

  /* Configure AFIO mode as TM function                                                                     */
  AFIO_GPxConfig(HTCFG_PWM_GPIO_ID, HTCFG_PWM_AFIO_PIN, HTCFG_PWM_AFIO_FUN);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 !!! NOTICE !!!
       Notice that the local variable (structure) did not have an initial value.
       Please confirm that there are no missing members in the parameter settings below in this function.
    */
    T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eBaseInit;

    TimeBaseInit.Prescaler = (SystemCoreClock / 4000) - 1;  // Timer clock = 4 kHz
    TimeBaseInit.CounterReload = 4000 - 1;                  // PWM frequency = 1 Hz
    TimeBase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BaseInit.CounterMode = TM_CNT_MODE_UP;
    TimeBaseInit.PSCReloadTime = TM_PSC_RLD_IMMEDIATE;
    TM_TimeBaseInit(HTCFG_PWM_PORT, &TimeBaseInit);

    /* Clear Update Event Interrupt flag since the "TM_TimeBaseInit()" writes the UEV1G bit                 */
    #if 0
    TM_ClearFlag(HTCFG_PWM_PORT, TM_FLAG_UEV);
    #endif
  }

  { /* Channel n output configuration                                                                       */

    /* !!! NOTICE !!!
       Notice that the local variable (structure) did not have an initial value.
       Please confirm that there are no missing members in the parameter settings below in this function.
    */
    TM_OutputInitTypeDef OutInit;

    OutInit.Channel = HTCFG_PWM_CH;
    OutInit.OutputMode = TM_OM_PWM2;
    OutInit.Control = TM_CHCTL_ENABLE;
    OutInit.ControlN = TM_CHCTL_DISABLE;
    OutInit.Polarity = TM_CHP_NONINVERTED;
    OutInit.PolarityN = TM_CHP_NONINVERTED;
    OutInit.IdleState = MCTM_OIS_LOW;
    OutInit.IdleStateN = MCTM_OIS_HIGH;
    OutInit.Compare =  4000 - 10;                           // PWM duty = 10/4000 = 2500 us
    OutInit.AsymmetricCompare = 0;
    TM_OutputInit(HTCFG_PWM_PORT, &OutInit);
  }

  TM_Cmd(HTCFG_PWM_PORT, ENABLE);
}

楼主:
#ifndef __TIME_H
#define __TIME_H

void Timer_Init(void);
void Led_chang(void);
void show_time(void);

void Capture_Configuration(void);
void Capture_MainRoutine(void);
void Capture_IRQHandler(void);

void PWM_OUT_Configuration(void);
#endif

楼主:
#include "ht32.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cd.h"
#include "gui.h"
#include "test.h"
#include "Initerface.h"
#include "rtc.h"
#include "time.h"
#include "ht32_board_config.h"

uint8_t urtrx_data[7];

void delay(u32 nCount)
{
  vu32 i;
  for (i = 0; i < 10000 * nCount; i++){}
}

int main(void)
{
        USART_Configuration();
        LED_Init();
        Timer_Init();
        RETARGET_Configuration();
        Capture_Configuration();

        PWM_OUT_Configuration();
        Led_on();
        printf("START!\r\n");

        while(1)
        {
            Capture_MainRoutine();
        }
}

楼主: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GPIO/InputOutput/ht32_board_config.h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Rev:: 4728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Date:: 2020-04-07#$
* @brief   The header file of board configuration.
*************************************************************************************************************
* @attention
*
* Firmware Disclaimer Information
*
* 1. The customer hereby acknowledges and agrees that the program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including the
*    code, which is supplied by Holtek Semiconductor Inc.,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HOLTEK") is the
*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HOLTEK, and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and
*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
* 2. The customer hereby acknowledges and agrees that the program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including the
*    code, is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belonging to HOLTEK, and must not be disclosed to any third parties
*    other than HOLTEK and the customer.
*
* 3. The program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including the code, is provided "as is" and for customer reference
*    only. After delivery by HOLTEK, the customer shall use the program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including
*    the code, at their own risk. HOLTEK disclaims any expressed, implied or statutory warranties, including
*    the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satisfactory qua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
* <h2><center>Copyright (C) Holtek Semiconducto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HT32_BOARD_CONFIG_H
#define __HT32_BOARD_CONFIG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Settings ------------------------------------------------------------------------------------------------*/
#if defined(USE_HT32F52352_SK)
  #define HTCFG_OUTPUT_LED0_ID                                  (GPIO_PC)
  #define HTCFG_OUTPUT_LED1_ID                                  (GPIO_PC)
  #define HTCFG_OUTPUT_LED2_ID                                  (GPIO_PC)
  #define HTCFG_INPUT_WAKE_ID                                   (GPIO_PB)
  #define HTCFG_INPUT_KEY1_ID                                   (GPIO_PD)
  #define HTCFG_INPUT_KEY2_ID                                   (GPIO_PD)

  #define HTCFG_OUTPUT_LED0_CLK(CK)                             (CK.Bit.PC)
  #define HTCFG_OUTPUT_LED1_CLK(CK)                             (CK.Bit.PC)
  #define HTCFG_OUTPUT_LED2_CLK(CK)                             (CK.Bit.PC)
  #define HTCFG_INPUT_WAKE_CLK(CK)                              (CK.Bit.PB)
  #define HTCFG_INPUT_KEY1_CLK(CK)                              (CK.Bit.PD)
  #define HTCFG_INPUT_KEY2_CLK(CK)                              (CK.Bit.PD)

  #define HTCFG_LED0                                            (HT_GPIOC)
  #define HTCFG_LED1                                            (HT_GPIOC)
  #define HTCFG_LED2                                            (HT_GPIOC)
  #define HTCFG_WAKE                                            (HT_GPIOB)
  #define HTCFG_KEY1                                            (HT_GPIOD)
  #define HTCFG_KEY2                                            (HT_GPIOD)

  #define HTCFG_OUTPUT_LED0_AFIO_PIN                            (AFIO_PIN_14)
  #define HTCFG_OUTPUT_LED1_AFIO_PIN                            (AFIO_PIN_15)
  #define HTCFG_OUTPUT_LED2_AFIO_PIN                            (AFIO_PIN_1)
  #define HTCFG_INPUT_WAKE_AFIO_PIN                             (AFIO_PIN_12)
  #define HTCFG_INPUT_KEY1_AFIO_PIN                             (AFIO_PIN_1)
  #define HTCFG_INPUT_KEY2_AFIO_PIN                             (AFIO_PIN_2)

  #define HTCFG_OUTPUT_LED0_GPIO_PIN                            (GPIO_PIN_14)
  #define HTCFG_OUTPUT_LED1_GPIO_PIN                            (GPIO_PIN_15)
  #define HTCFG_OUTPUT_LED2_GPIO_PIN                            (GPIO_PIN_1)
  #define HTCFG_INPUT_WAKE_GPIO_PIN                             (GPIO_PIN_12)
  #define HTCFG_INPUT_KEY1_GPIO_PIN                             (GPIO_PIN_1)
  #define HTCFG_INPUT_KEY2_GPIO_PIN                             (GPIO_PIN_2)
#endif

  66. /* Settings ------------------------------------------------------------------------------------------------*/
  67. #if defined(USE_HT32F52230_SK)
  68.   #error "This example code does not apply to the chip you selected."
  69. #endif

#if defined(USE_HT32F52352_SK)
  #define HTCFG_SPI_MASTER_SEL_GPIO_ID             (HT_GPIOB)
  #define HTCFG_SPI_MASTER_SEL_CLOCK(CK)           (CK.Bit.PB)

  #define HTCFG_SPI_MASTER_CLOCK(CK)               (CK.Bit.SPI0)
  #define HTCFG_SPI_MASTER                         (HT_SPI0)
  #define HTCFG_SPI_MASTER_IRQn                    (SPI0_IRQn)
  #define HTCFG_SPI_MASTER_SEL_AFIO_PORT           (GPIO_PB)
  #define HTCFG_SPI_MASTER_SCK_AFIO_PORT           (GPIO_PB)
  #define HTCFG_SPI_MASTER_MOSI_AFIO_PORT          (GPIO_PB)
  #define HTCFG_SPI_MASTER_MISO_AFIO_PORT          (GPIO_PB)

  #define HTCFG_SPI_MASTER_SEL_AFIO_PIN            (AFIO_PIN_2)
  #define HTCFG_SPI_MASTER_SCK_AFIO_PIN            (AFIO_PIN_3)
  #define HTCFG_SPI_MASTER_MOSI_AFIO_PIN           (AFIO_PIN_4)
  #define HTCFG_SPI_MASTER_MISO_AFIO_PIN           (AFIO_PIN_5)
  #define HTCFG_SPI_MASTER_IRQHandler              (SPI0_IRQHandler)

  #define HTCFG_SPI_SLAVE_CLOCK(CK)                (CK.Bit.SPI1)
  #define HTCFG_SPI_SLAVE                          (HT_SPI1)
  #define HTCFG_SPI_SLAVE_IRQn                     (SPI1_IRQn)
  #define HTCFG_SPI_SLAVE_SEL_AFIO_PORT            (GPIO_PA)
  #define HTCFG_SPI_SLAVE_SCK_AFIO_PORT            (GPIO_PC)
  #define HTCFG_SPI_SLAVE_MOSI_AFIO_PORT           (GPIO_PC)
  #define HTCFG_SPI_SLAVE_MISO_AFIO_PORT           (GPIO_PC)
  #define HTCFG_SPI_SLAVE_SEL_AFIO_PIN             (AFIO_PIN_4)
  #define HTCFG_SPI_SLAVE_SCK_AFIO_PIN             (AFIO_PIN_5)
  #define HTCFG_SPI_SLAVE_MOSI_AFIO_PIN            (AFIO_PIN_8)
  #define HTCFG_SPI_SLAVE_MISO_AFIO_PIN            (AFIO_PIN_9)
  #define HTCFG_SPI_SLAVE_IRQHandler               (SPI1_IRQHandler)
#endif

#if defined(USE_HT32F52352_SK)
  #define _HTCFG_UART_TX_GPIOX                    A
  #define _HTCFG_UART_TX_GPION                    4
  #define _HTCFG_UART_RX_GPIOX                    A
  #define _HTCFG_UART_RX_GPION                    5
  #define HTCFG_UART_IPN                          USART1

  #define HTCFG_TX_PDMA_CH                        (PDMA_USART1_TX)
  #define HTCFG_RX_PDMA_CH                        (PDMA_USART1_RX)
  #define HTCFG_PDMA_IRQ                          (PDMACH2_5_IRQn)
  #define HTCFG_PDMA_IRQHandler                   (PDMA_CH2_5_IRQHandler)
  #define HTCFG_PDMA_CURRENT_TRANSFER_SIZE        (HT_PDMA->PDMACH2.CTSR >> 16)
#endif

#define HTCFG_CAP_GPIO_ID                         STRCAT2(GPIO_P,         _HTCFG_CAP_GPIOX)
#define HTCFG_CAP_AFIO_PIN                        STRCAT2(AFIO_PIN_,      _HTCFG_CAP_GPION)
#define HTCFG_CAP_PORT                            STRCAT2(HT_,             HTCFG_CAP_IPN)
#define HTCFG_CAP_CH                              STRCAT2(TM_CH_,         _HTCFG_CAP_CHN)

#define HTCFG_UART_TX_GPIO_ID                     STRCAT2(GPIO_P,         _HTCFG_UART_TX_GPIOX)
#define HTCFG_UART_RX_GPIO_ID                     STRCAT2(GPIO_P,         _HTCFG_UART_RX_GPIOX)
#define HTCFG_UART_TX_AFIO_PIN                    STRCAT2(AFIO_PIN_,      _HTCFG_UART_TX_GPION)
#define HTCFG_UART_RX_AFIO_PIN                    STRCAT2(AFIO_PIN_,      _HTCFG_UART_RX_GPION)
#define HTCFG_UART_PORT                           STRCAT2(HT_,             HTCFG_UART_IPN)
#define HTCFG_UART_IRQn                           STRCAT2(HTCFG_UART_IPN, _IRQn)
#define HTCFG_UART_IRQHandler                     STRCAT2(HTCFG_UART_IPN, _IRQHandler)

#define HTCFG_UART_RX_GPIO_CLK                    STRCAT2(P,              _HTCFG_UART_RX_GPIOX)
#define HTCFG_UART_RX_GPIO_PORT                   STRCAT2(HT_GPIO,        _HTCFG_UART_RX_GPIOX)
#define HTCFG_UART_RX_GPIO_PIN                    STRCAT2(GPIO_PIN_,      _HTCFG_UART_RX_GPION)

#define _HTCFG_CAP_GPIOX                        C
#define _HTCFG_CAP_GPION                        5
#define  HTCFG_CAP_IPN                          GPTM0
#define _HTCFG_CAP_CHN                          1
#define  HTCFG_CAP_CCR                          (TM_INT_CH1CC)

#define _HTCFG_PWM_GPIOX                        B
#define _HTCFG_PWM_GPION                        4
#define  HTCFG_PWM_IPN                          SCTM0
#define _HTCFG_PWM_CHN                          0

#if (LIBCFG_GPTM_GIRQ == 1)
  #define HTCFG_CAP_IRQn                          STRCAT2(HTCFG_CAP_IPN,  _G_IRQn)
  #define HTCFG_CAP_IRQHandler                    STRCAT2(HTCFG_CAP_IPN,  _G_IRQHandler)
#else
  #define HTCFG_CAP_IRQn                          STRCAT2(HTCFG_CAP_IPN,  _IRQn)
  #define HTCFG_CAP_IRQHandler                    STRCAT2(HTCFG_CAP_IPN,  _IRQHandler)
#endif

#define HTCFG_PWM_GPIO_ID                         STRCAT2(GPIO_P,         _HTCFG_PWM_GPIOX)
#define HTCFG_PWM_AFIO_PIN                        STRCAT2(AFIO_PIN_,      _HTCFG_PWM_GPION)
#define HTCFG_PWM_AFIO_FUN                        STRCAT2(AFIO_FUN_,       HTCFG_PWM_IPN)
#define HTCFG_PWM_PORT                            STRCAT2(HT_,             HTCFG_PWM_IPN)
#define HTCFG_PWM_CH                              STRCAT2(TM_CH_,         _HTCFG_PWM_CHN)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网友A:
红外能不能发送32位字节的数据

网友B:
如何编写红外遥控器 ?

网友C:
分析红外NEC信号时要注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