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MC037EM6S8找不到0.1脚

楼主:
我看了一下例程: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SPI³õʼ»¯*/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ÉèÖÃΪÊä³öģʽ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9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0, &GPIO_InitStruct);
    GPIO_PinAFConfig(GPIO0, GPIO_PinSource_11, AF5_SPI);  //GPIO0.11¸´ÓÃSPI_clk¹¦ÄÜ
    GPIO_PinAFConfig(GPIO0, GPIO_PinSource_9, AF5_SPI);   //GPIO0.9¸´ÓÃSPI_DO¹¦ÄÜ
    GPIO_PinAFConfig(GPIO0, GPIO_PinSource_1, AF5_SPI);   //GPIO0.1¸´ÓÃSPI_CS¹¦ÄÜ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             //ÉèÖÃΪÊäÈëģʽ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1, &GPIO_InitStruct);
    GPIO_PinAFConfig(GPIO1, GPIO_PinSource_5, AF5_SPI);   //GPIO1.5¸´ÓÃSPI_DI¹¦ÄÜ
}
可是在数据手册上找不到0.1脚。
这是为什么?我找了好几遍,谢谢!

网友A(2023-02-25):
您好,例程是在不带预取的芯片型号上做的,不同型号不是完全PINtoPIN,在037e芯片上需要按数据手册上对例程中配置的引脚进行替换(037E上SPI_CS引脚对应P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例程是在不带预取的芯片型号上做的,不同型号不是完全PINtoPIN,在037e芯片上需要按数据手册上对例程 ...

谢谢!

这个图这个腿既是P0.8又是P0.9,既是SPI时钟,又是SPI数据输出。
这可怎么办啊?没法配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图这个腿既是P0.8又是P0.9,既是SPI时钟,又是SPI数据输出。

那么这个脚只能使用一种功能,比如使用P0.8作为SPI_CLK,使用P0.2或者P1.5的SPI_DI这个引脚GPIO初始化配置为输出,那么这个脚就是SPI_DO功能。

楼主:
那要是这样的话,总感觉CLK,SPI_DO.SPI_DI配不齐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要是这样的话,总感觉CLK,SPI_DO.SPI_DI配不齐呀

完全可以的,有2个SPI_DI引脚,两个SPI_CS,一个SPI_CLK,详情请参考数据手册。

楼主:
P0.4可以作为片选。一个CLK,只能选P0.8,P0.8和P0.9是一个腿,所以P0.9的数据输出就不能用了。关键上面标的是SPI数据输出(输入)。
是不是既可以作为输出又可以作为输入呢?P1.5是数据输入(输出)。P1.3是片选,P1.4也是片选,那就三个片选了。
P0.2是数据输入(输出)可是接了复位脚。不能用。

楼主:
P1.5又接了个下拉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P0.4可以作为片选。一个CLK,只能选P0.8,P0.8和P0.9是一个腿,所以P0.9的数据输出就不能用了。关键上面 ...

是可以当输入和输出用的,配置需要更换,支持三线通信(分时复用),即发送数据时配置为GPIO_OUT输出模式,接收数据红时配置为GPIO_IN输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