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NUCLEO-U575ZI-Q测评】DAC

楼主(2023-02-25):
STM32U5内置了DAC、运算放大器等常用模拟外设,其中运放具有多种输入源、可以配置成多种工作模式,这里将运放配置为电压跟随器模式,输入信号为DAC输出,这样能够提高带负载能力。
DAC配置:
运放配置:
主要代码: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3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adc.h"
#include "dac.h"
#include "opamp.h"
#include "ucp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sb_otg.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extern int32_t fft_test(void);

uint32_t Wave_LUT[128] = {
    2048, 2149, 2250, 2350, 2450, 2549, 2646, 2742, 2837, 2929, 3020, 3108, 3193, 3275, 3355,
    3431, 3504, 3574, 3639, 3701, 3759, 3812, 3861, 3906, 3946, 3982, 4013, 4039, 4060, 4076,
    4087, 4094, 4095, 4091, 4082, 4069, 4050, 4026, 3998, 3965, 3927, 3884, 3837, 3786, 3730,
    3671, 3607, 3539, 3468, 3394, 3316, 3235, 3151, 3064, 2975, 2883, 2790, 2695, 2598, 2500,
    2400, 2300, 2199, 2098, 1997, 1896, 1795, 1695, 1595, 1497, 1400, 1305, 1212, 1120, 1031,
    944, 860, 779, 701, 627, 556, 488, 424, 365, 309, 258, 211, 168, 130, 97,
    69, 45, 26, 13, 4, 0, 1, 8, 19, 35, 56, 82, 113, 149, 189,
    234, 283, 336, 394, 456, 521, 591, 664, 740, 820, 902, 987, 1075, 1166, 1258,
    1353, 1449, 1546, 1645, 1745, 1845, 1946, 2047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SystemPower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uint32_t TM_DELAY_Init(void)
{
  uint32_t c;
        /* Enable TRC */
        CoreDebug->DEMCR &= ~0x01000000;
        CoreDebug->DEMCR |=  0x01000000;

        /* Enable counter */
        DWT->CTRL &= ~0x00000001;
        DWT->CTRL |=  0x00000001;

        /* Reset counter */
        DWT->CYCCNT = 0;

        /* Check if DWT has started */
        c = DWT->CYCCNT;

        /* 2 dummys */
        __ASM volatile ("NOP");
        __ASM volatile ("NOP");

        /* Return difference, if result is zero, DWT has not started */
        return (DWT->CYCCNT - c);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micros)
{
        uint32_t start = DWT->CYCCNT;

        /* Go to number of cycles for system */
        micros *= (HAL_RCC_GetHCLKFreq() / 1000000);

        /* Delay till end */
        while ((DWT->CYCCNT - start) < micros);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the System Power */
  SystemPower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CPD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USB_OTG_FS_PCD_Init();
  MX_ADC1_Init();
  MX_OPAMP1_Init();
  MX_DAC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OPAMP_Start(&hopamp1);
        HAL_DAC_Start(&hdac1, DAC_CHANNEL_1);
        HAL_DAC_SetValue(&hdac1, DAC_CHANNEL_1, DAC_ALIGN_12B_R, 2000);

        EventRecorderInitialize(EventRecordAll, 1U);
        EventRecorderStart();

        TM_DELAY_Init();

        printf("__FPU_PRESENT=%d __FPU_USED=%d\r\n",__FPU_PRESENT,__FPU_USED);

        //arm_cfft_f32_app();

        int i=0;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for(int i=0;i<128;i++)
                {
                        HAL_DAC_SetValue(&hdac1, DAC_CHANNEL_1, DAC_ALIGN_12B_R, i);
                        i+=100;
                        if(i>4095)
                                i=0;
                        HAL_Delay(100);
                }
                //i=0;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if (HAL_PWREx_ControlVoltageScalin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48|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LLATORTYPE_LSI|RCC_OSCILLATORTYPE_M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48State = RCC_HSI48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LSIState = RCC_LSI_ON;
  RCC_OscInitStruct.MSIState = RCC_MSI_ON;
  RCC_OscInitStruct.MSICalibrationValue = RCC_M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MSIClockRange = RCC_MSIRANGE_4;
  RCC_OscInitStruct.LSIDiv = RCC_LSI_DIV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M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BOOST = RCC_PLLMBOOST_DIV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8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GE = RCC_PLLVCIRANGE_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FRACN = 0;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OCKTYPE_PCLK3;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Power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ystemPower_Config(void)
{
  HAL_PWREx_EnableVddIO2();

  /*
   * Switch to SMPS regulator instead of LDO
   */
  if (HAL_PWREx_ConfigSupply(PWR_SMPS_SUPPLY)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网友A(2024-01-12):
这个dac跟pwm有什么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