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供电问题

楼主(2023-02-25):
现在家里用的家用电器大部分都是交流转直流供电的吧,国家是否考虑向居民家中直接提供直流电使用,比如DC400V.这样功率因素这块可以最大化,而且设备效率这块也能提升,成本也能降.只需要多一根直流线,零线可以跟现有共用.工业现场当前大部分设备也都是交流转直流然后再使用的,比如变频器,如果这块也改成直流供电,那效率提升就不是一点点了.而且,工业现场好多电机都是直流电机了,这好像也是未来的趋势

网友A:
爱迪生给您点赞

网友B:
能不能不胡说行不?工业现场大部分电机都不需要调速,都是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改直流后,这些电机怎么办?
直流电机可比交流电机贵多了,可靠性还差,这可是用了几十年才改过来的,工业现场用直流电机的情况已经很少了
另直流电变压是需要逆变器的,这个成本谁出,
还有一个直流断路器和直流接触器可比交流的贵多了
交流系统能取代直流系统是在技术上有绝对优势的
超大功率的逆变器都是国外的,国家有那么多外汇吗?
你可以看看动车上的传动系统用的是哪家的方案
看看西电东输的直流输电方案是哪家公司的

网友C:
爱迪生当年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压制特斯拉的交流电的,甚至每逢周末都在闹市表演特斯拉的交流电电死动物的实验。

家里搞两套供电,220V AC和400V DC,一些电气用交流,一些电气用直流,一个人口1000万的城市,我估计每天都有几千上万的因为插错而烧机的。一个电风扇,交流的50元,直流的150元,还得带一个400V转12V或24V的开关电源50元,多少人愿意?不过我家的电风扇都改为直流的了,因为我本来做电子这行的,改改也没难度,买个20多元的直流三相无感无刷电机,12~24V,无级调速,省电,风大,噪声低。

至于功率因数,好多电器都考虑了的。我家的空调实测0.98.

网友D:
交流电便于远距离传输,可以看看电工基础知识。

网友E:
来点奇思妙想,可千万别胡思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