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NUCLEO-U575ZI-Q测评】串口控制LED灯

楼主(2023-02-25):
本次采用USART1不定长中断接收,来控制板截LED_RED的开与关。
1、串口图形化配置、打开串口全局中断:
2、添加串口重定向:
/* USER CODE BEGIN 1 */

#include "stdio.h"

#ifdef __GNUC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define GE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getchar(FILE *f)

PUTCHAR_PROTOTYPE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ch, 1, HAL_MAX_DELAY);
  return ch;
}

//GETCHAR_PROTOTYPE
//{
//        uint8_t ch = 0;
//        HAL_UART_Receive(&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        return ch;
//}
#endif
3、添加串口中断函数,中断函数中,如果接收到数据,更新串口接收数据标志为1,以便其他进程判,并处理数据。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 Prevent unused argument(s) compilation warning */
  UNUSED(huart);
  /* NOTE: This function Should not be modified, when the callback is needed,
           the HAL_UART_TxCpltCallback could be implemented in the user file
   */

        if(rxtx_it_usart.huart == huart)
        {
                rxtx_it_usart.rx_flage = 1;
        }
}
4、添加自定义串口空闲中断回调函数
//自定义空闲中断处理函数
void HAL_UART_IDLE_HANDLER(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uint32_t isrflags   =  READ_REG(huart->Instance->ISR);
   if((USART_ISR_IDLE & isrflags) != RESET && ( huart->RxXferCount > 0))
   {
       printf("idle\r\n");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huart);
      /* Disable the UART Data Register not empty Interrupt */
      __HAL_UART_DISABLE_IT(huart, UART_IT_RXNE);
      /* Disable the UART Parity Error Interrupt */
      __HAL_UART_DISABLE_IT(huart, UART_IT_PE);
      /* Disable the UART Error Interrupt: (Frame error, noise error, overrun error) */
      __HAL_UART_DISABLE_IT(huart, UART_IT_ERR);
      /* Rx process is completed, restore huart->RxState to Ready */
      huart1.RxState = HAL_UART_STATE_READY;
      HAL_UART_RxCpltCallback(huart);
   }else if((USART_ISR_IDLE & isrflags) != RESET && ( huart->RxXferCount == 0 ))
   {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huart);

   }
}
5、添加初始化空闲中断,在main初始化时加载来启用空闲中断的接收。
//初始化空闲中断
void uart1_user_init(void)
{
        __HAL_UART_ENABLE_IT(rxtx_it_usart.huart, UART_IT_IDLE);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rxtx_it_usart.huart);
        HAL_UART_Receive_IT(rxtx_it_usart.huart,rxtx_it_usart.rx_buf,RXBUFFSIZE);
}
6、在main中添加串口接收数,判是串口接收数据标志是否更新,如果有更新,判断符合LED命令,则相应做出LED灯的动作。数据处理后,重置接收标志,清空数据接收缓存。
if(rxtx_it_usart.rx_flage == 1)
                 {
                            ret = strstr((char *)rxtx_it_usart.rx_buf,(char *)"LED_RED_ON");
                    if(0 != ret)
                    {
                            printf("LED_ON \r\n");
                            HAL_GPIO_WritePin(LED_RED_GPIO_Port, LED_RED_Pin, GPIO_PIN_SET);
                    }
                    ret = strstr((char *)rxtx_it_usart.rx_buf,(char *)"LED_RED_OFF");
                    if(ret != 0)
                        {
                            printf("LED_OFF  \r\n");
                                HAL_GPIO_WritePin(LED_RED_GPIO_Port, LED_RED_Pin, GPIO_PIN_RESET);
                        }
                         rxtx_it_usart.rx_flage = 0;
                         //回显接收到的数据
//                         printf("\r\nrcv done:\r\n");
                         //printf("%s\r\n", rxtx_it_usart.rx_buf);
                         //重新开始接收20个字节数据
                         memset(rxtx_it_usart.rx_buf,0,sizeof(rxtx_it_usart.rx_buf));
                         HAL_UART_Receive_IT(rxtx_it_usart.huart,rxtx_it_usart.rx_buf,RXBUFFSIZE);
                 }
7、实验效果:
【小结】这次实验实现了,不定长度的串口中断接收,并完成对接收数据的判断,做出相应的LED的控制动作。

网友A(2023-05-14):
现在开发单片机都是hal库了。

网友B:
不定长怎么计算超时呢?

网友C:
使用了idle的中断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开发单片机都是hal库了。

有些型号不给提供标准库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了idle的中断了吗

对的,这个就是使用空闲中断来判断接收命令结束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型号不给提供标准库了都

对的,hal库相比标准库,移植更加方便!

网友E:
这个单片机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F:
为什么不使用定时器判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使用定时器判断呢

这个可以试一下。

网友G:
串口控制LED灯,这个Demo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H:
感觉这算是比较简单的设计了!测评必备。

网友I: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用到的技术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