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新唐OPA MCU.4 sets of 8MHz GBW with 50uV offset OPA

楼主(2023-02-25):
M091
FEATURES
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 Voltage range: 2.7V to 3.6V
– Temperature range: -40°C to +105°C
– EFT 4.4 KV
– ESD HBM 6 KV
 Core
Arm Cortex-M0 core running up to 72 MHz
 Memories
– Up to 64 KB Flash
– 8 KB SRAM
– 2 KB Flash for user program loader (LDROM)
– 512 Bytes security protection ROM (SPROM)
– ISP/ICP/IAP programming
 Clocks
– Internal 48 MHz HIRC oscillator with variation ±2 % within all temperature range, variation ±0.7 % within 0°C to 70°C, ±1 % within -20°C to +105°C
– Internal 38.4 kHz LIRC oscillator
– One on-chip PLL up to 144 MHz
 Power management
– Integrated with Power-on Reset, Brown-out Reset and Low Voltage Reset
– Normal run: 200 uA/MHz
– Power-down: 200 uA
– Supports wake up from Power-down mode by: GPIO, WDT, TIMER, UART, I2C, SPI, WWDT
 Timers
– Up to six 32-bit timers
– One 24-bit SysTick timer
– One Independent watchdog
– One window watchdog
 PDMA
– Up to 7 channels that can be operated by – software trigger, SPI, UART, I2C, ADC, DAC, PWM and Timer
 BPWM
– Up to 6 channels of BPWM with one 16-bit timer
 Cryptography Accelerator
– Support configurable polynomials
 Analog
Up to 4 sets of 8MHz GBW with 50uV OPA
– 4 sets of 12-bit DAC
–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2.048/2.5V with 1.5mA external devices driving current capability
– Up to 16 channels of 12-bit 2 MSPS SAR ADC
– Temperature sensor with ±1.6°C deviation within 0°C to 70°C and ±2°C deviation within all temperature range
– Supports DAC output retention when system reset
 Communication interfaces
– 1 set of UART
– 2 sets of 1MHz I2C interfaces
– 1 set of SPI interface (Master mode: 24 MHz, Slave mode: 16 MHz)
 Hardware Manchester Codec
– Manchester encoded/decoded data
– Configurable Manchester format
– Configurable Manchester Code Bit Rate
– Supports programmable 8/16/32-bit CRC polynomials
– Supports PDMA transfer
 Up to 29 I/O with interrupt capability
– Schmitt trigger input
– Four I/O modes
– Supports independent pull-up control

有兴趣联系 QQ 2225476051

楼主:
增益带宽积更多的是用来初步评估放大器针对当前应用是否合适,比如我要把一个10MHz的正弦信号放大10倍,那理论上需要最低的增益带宽积就是100MHz,实际选用运放的时候增益带宽积一般会大于这个理论最低值不少。而且通常增益越低的情况下,实测出来的增益带宽积会变小(这时候可能有其他条件限制带宽而不是增益带宽积),所以很多放大器标称的增益带宽积(gain-bandwidth product)是大于单位增益带宽(unity gain bandwidth)的。

网友A:
放大器的增益带宽积(指定为GBWP,GBW,GBP或GB)是放大器带宽和带宽的增益的乘积

网友B:
对于晶体管而言,电流增益带宽积被称为fT或过渡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