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片机程序编译后的信息,怎么看已经使用的空间大小

楼主(2023-02-25):
使用IDE编译后,有text,data,bss,这三个数据,比如芯片是256K的,哪些数据相加应该小于256K呢。还有RAM信息是怎么计算的?比如text=167318,data=25563,bss=15094

楼主:
大佬们帮帮忙

网友A:
用IDE生成BIN文件,看其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DE生成BIN文件,看其大小

有的IDE可能又没bin文件的话,怎么通过编译信息看呢?

网友B:
编译完成后,点击project下的文件夹,会打开一个.map后缀的文件,拉到最下面就可以看到占用多大了

网友C:
flash=text+data+对齐字节
ram = data+bss+对齐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ash=text+data+对齐字节
ram = data+bss+对齐字节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