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模板的搭建-基于正点例程

楼主(2023-02-25):
笔者认为正点编写的官方例程结构较为整洁,可以便于后期的例程开发,如果开发者对于项目开发中芯片要求较高的话,有很多人会选择正点的开发板,但是通常大多数是stm32初学者会选择用价格更为便宜的c8t6来进行学习,而正点选用的教程开发板大多都是些RC、ZE、VE等芯片,所以对于这些初学者来说并不是很友好。所以,笔者基于正点的例程进行修改,得到更为简洁的C8T6开发模板,可以更方便于后期模块的添加以及管理。

楼主(点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V型长直线。」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5289317/article/details/127934474

网友A(2024-07-11):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B: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C: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D: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E: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F: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

网友G: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H: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I: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J: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