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不能执行循环

楼主(2023-02-25):
char Index;

int RATE[22]={0xB5,0x62,0x06,0x08,0x06,0x00,0xFA,0x00,0x01,0x00,
                0x01,0x00,0x10,0x96,0xB5,0x62,0x06,0x08,0x00,0x00,0x0E,0x30};//数据更新速率为4HZ
for(Index=0;Index<22;Index++)
   {

          UARTCharPut(UART7_BASE,RATE[Index]);

          UARTCharPut(UART5_BASE,RATE[Index]);

网友A:
这个需要看下你的CPU是否在运行的吧

网友B:
这个是很简单的for循环函数的,单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需要上下文代码,不然很难分析!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程序卡在其他地方了呢?

网友D:
会不会是UART7配置出错,导致每次运行到for循环就停止。与for循环无关

网友E:
看了看还是不大明白楼主啥问题

网友F:
UARTCharPu可能没有发送成功。

网友G:
这是中断的没有工作的?在其他地方的陷入了死循环

网友H:
这个原因的在中断程序里面看下的

网友I:
那就是程序一致在中断程序中跑的,这个检查下设置上的原因的

网友J:
那就单步仿真运行的看下是卡到那个地方了的

网友K:
括号里的两个函数体是什么

网友E:
从贴出来的代码里看不到问题

网友G:
其他部分代码 有问题

网友L:
就楼主贴出来的代码来看  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M:
贴相关的其他代码来看看

网友L:
前面先写一个,如果前面1个执行了,后面的循环没执行,那才叫循环不执行。

网友J:
UARTCharPut 估计是你这个函数里边有问题

网友N:
卡在什么地方啦

网友K:
进不去判定语句吗

网友J:
希望楼主详细描述现象

网友O:
是进不去 还是进去了执行不了啊

网友P:
自己打断点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Q(2024-04-07):
Uartcharput,我认为这个函数有问题

网友R:
这是中断不工作,在其他地方在一个死循环

网友S:
你的程序会卡在别的地方吗?

网友T:
这就是为什么程序一直在中断程序中运行,这个检查在“设置”下

网友U(2024-07-11):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

网友V: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

网友W: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X:
每个环路要与其他环路分开

网友Y:
布置PCB的时候,电源地的安排要十分小心

网友Z:
从邻近的引线上引入RF(射频)信号

网友AA:
这些电流环路的布线

网友AB:
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AC:
所有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AD:
输出负载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