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触发ADC怎么控制采样时间

楼主(2023-02-25):
想用TIM2的CC2触发ADC规则通道,在中段里开启TIM2,此时ADC就工作,但是我想1ms后停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连续的点?

楼主:
不是采集连续的点,间歇性采集每次只采集几个点就行。

楼主:
我的想法是加一个定时器中断专门控制TIM2这样会不会太麻烦浪费资源了

网友B:
可以的不是很浪费啊,是可以用下系统定时器。

网友A:
定时器中断运行启动采样啊。

网友C:
先设成定时器模式,中断发生后再设回adc采样模式。如此循环

网友D:
也可以把单词采样封装起来,在定时器里调用。

网友E:
定时器里面调用采集函数。

楼主:
但是中断的时间怎么控制呢?

楼主:
假如说在中断里开启了AD,下一步就是要清除中断标志了,这一点点时间能采集到么??

楼主:
你可以让ADC在外部,定时器中断只是进行启动和关闭,中断里面要做的就是统计ADC采集的次数,根据你需要的次数是否到了再清零这个次数,并关闭ADC。

网友B:
并不是所有的操作都要在中断里面做,我认为中断就应该只是个触发某件事的东西,不应该什么都在里面做,在中断程序里做的事情越少越好。

网友F:
定时器中断里启动转换

网友C:
一般都是ADC的中断操作吧?

网友G:
定时器中断触发,然后都是单次循环。

网友H:
定时器可以控制ADC的启动,

网友G:
采样时间是ADC那边配置的,非TIMER控制。

网友I:
在定时器里做就行

网友J:
开始的时候也尅器定时器 让后在定时器里停止ad采集

网友K:
触发之后顺便就开启定时关闭啊

网友I:
也可以根据每次采样耗时规定采样的次数

网友K:
不严格要求的话计算次数就差不多

网友L:
到点了直接就disable就行呀

网友M:
就是到时间了就禁止使能啊

网友L:
到时了之后直接关掉就好了啊

网友N:
建议不要在定时器里做

网友O:
可以非常灵活的掌握

网友J:
有很多种解决的办法

网友P(2024-04-07):
您还可以封装单词 sample 并在计时器中调用它。

网友Q:
如何确定中断执行使用了多少时间啊

网友R:
也启动计时器,然后停止广告收集的计时器

网友S:
调用定时器内部的收集函数。

网友T:
当它被触发时,打开并关闭它

网友U:
您还可以根据每个采样时间指定样品的数量

网友V:
计时器关了,开始取样。

网友W:
如果你不严格的话,计算的次数是一样的

网友X(2024-07-11):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Y: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Z: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AA: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AB: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AC: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AD: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

网友AE: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AF: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AG: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