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O口能不能采集到这个频率的电压

楼主(2023-02-25):
峰值是24V 1000个脉冲每秒的PWM波形,通过一个高速光耦再分压至3.3V输入到STM32里。
请教下各位大佬,STM32的IO口能不能采集到这个频率的电压

网友A:
肯定能采集到

网友B:
24V通过高速光耦再分压采集其峰值,光耦的作用是?此处不明白。

网友C:
启动STM32的输入捕捉功能,能获知其频率及上升或下降延

网友A:
然后开启AD采集其峰值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C:
10ms足够了。

楼主:
因为板子后期是可能会让非专业的人使用,防止接错线烧毁单片机

网友D:
AD采集到的只是峰值电压对应的AD值是吧

楼主:
我是希望能通过一个IO口采集到这个PWM的波形

网友E:
刚刚查了一下捕获功能相关资料,好像这个已经能满足需要了

网友F:
当然能采集到了

网友B:
这个频率的话 没问题啦

网友G:
最快能采集多快的信号呢

网友H:
采集速度跟各种因素都有关系

网友I(2024-07-11):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

网友J: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K: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L: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M: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N: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