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可以相互使用吗?

楼主(2023-02-25):
STM32103和105  64pin或者 100pin脚,可以相互使用吗?

楼主:
意思就是说我现在用了STM32103 64pin或者100pin的直接换成STM32105 64pin 或者100pin的,软件硬件都不改是否可以,有啥影响不。

楼主:
没有经验的话就看规格书,引脚排列、功能、内部资源等。

网友A:
对比芯片资料

楼主:
是pin to pin 的。但是不知道软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当然有问题。要对比一下手册以及你的代码,看所用资源是不是完全重合,完全重合也要重新编译才可以。

楼主:
32上面是使用的到的是一些I/O口,I2C和CAN数据和AD而已,其他的目前均未用到。

网友C:
不一定 需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A:
看引脚 看功能 看各种  反正不能说肯定可以

网友C:
100改成64的有点够呛

网友C:
想要是纹丝不动的移植  估计是不行的

网友A:
先看看引脚功能再说吧

网友D(2024-07-11):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

网友E: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F: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远多于相距较远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

网友G: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H: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I: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J: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