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程序无法下载问题处理分析总结

楼主(2023-02-25):
近期在使用MSP430MCU时突然发现程序下载到一半,突然告警并报错,程序无法写进去,这种情况一般处理方法就是重新下载一次,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一般如下:
(1)芯片的复位电路引起的,在写FLASH的时候,会造成系统电压的一些波动,可能导致芯片复位
(2)芯片有可能死机了,断电,重启重新下载,一般没有问题
当然如果重新下载不能解决的话,可以给芯片重新上电,电压=3.6V,重新写一次,一般就OK了。因为MSP430系列的写FLASH电压不能低于2.7V,一般2.5V以下就不工作了,因此用3.6V电压,什么样的片子都能写回来。

网友A:
总的来说,是由于电路板设计不当造成的,建议观看TI的文档,msp430硬件设计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的来说,是由于电路板设计不当造成的,建议观看TI的文档,msp430硬件设计指南。 ...

好的,感谢!

网友B:
看看相关的的应用指南吧

网友C(2023-04-22):
好多芯片都是要先擦除再写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