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一下usb device库的问题

楼主(2023-02-25):
环境:PC电脑 直连 设备(usb device)。设备使用ST的usbd库(MSC),fs速度。

MSC相关底层已配置好,PC正常显示U盘,读写也正常。

问题:
如果PC向设备写文件。在设备侧,如何才能知道文件已经写完成?
是否判断SCSI_ProcessWrite()中,MSC_BOT_SendCSW()发送USBD_CSW_CMD_PASSED即为写入完成?

如果文件很大,比如10M byte,超过MSC_MEDIA_PACKET的大小,还需要判断什么位置才能知道读写是否完成吗?

网友A:
应该返回一个标志位吧

楼主:
嗯,还有吗

网友B:
还没有接触这个问题

网友C:
是的,而且效率更加高

网友D:
需要一直循环 进行判断吗

网友B:
想要传输很大的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