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快速将8位ASCII压缩成6位ASCII

楼主(2023-02-25):
有N个字符(ascii,无小写字母),现在要快速压缩成6位,减少字节占用。有什么快速的算法?

网友A:
N的个数?

楼主:
N的个数是65536 以上

网友B:
六位正好对应一个64项的表

网友C:
最简单的实现方法就是做个映射表,作为编码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位正好对应一个64项的表

愿闻其详。

楼主:
目的不是编码而是压缩。4个8位字节的ASCII,可以压缩到3个字节上存储。如何快速压缩?

网友D:
你的 字符 种类 <=64 个 就能 查表 压缩成 6位了

网友A:
用lzo算法压缩

网友E:
具体如何实现 google lzo 即可

楼主:
如果你这些字符的取值小于64可以采用2楼的办法。

网友F:
大于64就要研究这些字符有没有什么规律

网友G:
我提供的是8-bit到6-bit的转换方法,有了6-bit码,剩下的事就是如何存储了,4个6-bit码拼在一起就是24-bit,刚好3-byte。

网友H:
这个是不是得用到压缩算法?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是要用来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F:
明显压缩空间的

楼主:
已经做好了。A-Z的ASC,去掉了D6,ASCII值自动变成1-26了,不会打架。

网友I:
4个8位字节的ASCII,可以压缩到3个字节,能发一下代码给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G:
几个字节还压缩,有什么意义呀

网友J:
需要多块的速度啊

网友E:
自己写一种编码方式就行啊

网友G:
自己打乱重新排序

网友K:
主要是快速这俩关键字 不好实现

网友L:
就是哪种算法更加高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