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r Control] 求个STM32电机库的4.3版本

楼主(2023-02-25):
能下到的都是5.x版本以后的,因为不习惯HAL库,所以求个4.3版本的电机库。

网友A:
这个简单一些,去官网找就好了

网友B:
额,现在还是学会习惯hal吧,以后都是以hal提供了

楼主:
不需要了。已经有了AT32的电机库,大概率以后也很少用STM32。

网友C:
官网没有标准的库函数了吗?

网友D:
之前的库属实看着清晰,舒服

网友E:
直接找STfae要一份吧,或者找代理商,让他们找FAE要

网友F:
去官网找就好了

网友G:
hal没啥不好的,试着接受新鲜事物吧

网友H:
还是用hal比较好,用cubemx还能配置,修改起来非常容易

网友I:
也不知道为啥ST非要推行hal库,感觉很冗余,比较难弄

网友J:
官网找找这4.3的库吧,我记得之前是有4.x的库在官网上的

楼主:
本身寄存器接口是一套非常优雅的接口,标准库的封装也比较薄,用起来还可以。
HAL库过度封装了,代码体积巨大,对于小容量器件开销非常高,运行效率也不行。当然对ST来说HAL库有助于大容量型号的销售,是好事。

楼主:
两轮电动车控制器是典型的电机控制应用场景,使用的MCU闪存容量都不超过32kB,代码都是直接访问寄存器,用HAL库固件很难放到32kB闪存中。

网友K(2024-04-15):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L:
影响控制IC

网友M: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N: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

网友O:
传送直流信号的引线

网友P:
Buck(或降压)变换器功率部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