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0驱动vl53l0

楼主(2023-02-25):
如题,用STM32可以驱动,hc32l130驱动就报错 执行VL53L0X_PerformRefSpadManagement函数返回值是0xEC,请大家帮忙看看,感谢!

网友A:
抓取 I2C 的波形对比一下看看,应该是读写驱动没有正确用对了,或者换个思路用模拟 I2C 去实现。

网友B:
VL53L1传感器校准的详细程序,一直在偏移校准那里过不去

网友C:
使用模拟iic驱动vl53l0x吗

网友D:
vl53l0的测量精度是多少?

网友E:
如何降低vl53l0x测距状态下的功耗

网友F:
有很多关于vl53l0的代码,论坛就有的。

网友G:
网上有想的资料可以参考的吗?

网友H:
Offset校准和CrossTalk校准一定要做,不然精确度和稳定性大打折扣

网友I:
可以使用多个VL53L0测距芯片吗

网友J:
如何防止VL53L0X激光传感器断电设备地址重置

网友K:
这个移植st的代码过来。

网友L(2023-07-13):
vl53l0用的啥通信方式啊?

网友M:
一般你直接用ST的驱动,移植一下就好了,顶多改改名字

网友N:
你可以把工程贴出来么?可以帮你瞅瞅

网友O:
你这个不能直接用的,得自己修改一下啊

网友P:
这个函数是干啥的?还磁盘管理?

网友Q:
你看看ST怎么调用底层的,然后移植到HC32上就可以了

网友R:
这个简单吧,他俩固件库基本都是差不多的啊

网友S:
返回值EC是代表什么?

网友T:
估计是哪里时序不对导致的这个驱动不了吧

网友U:
这俩时钟你的统一,这样才能保证时序OK,然后再驱动逻辑这块就好弄了

网友V:
有很多关于vl5310的代码,一些BBS。

网友W:
有什么资料可以在线参考吗?

网友X:
I2C 的波形对比一下

网友Y:
应该是读写驱动没有正确用对了

网友Z:
换个思路用模拟 I2C 去实现。

网友AA:
详细介绍了Vl53l1传感器的校准程序,有偏置校准

网友AB:
采用仿真芯片驱动vl53l0x

网友AC(2023-09-05):
vl53l0的丈量精度是几多?

网友AD:
是不是IIC时序不对

网友AE:
怎么低落vl53l0x测距状况下的功耗

网友AF:
只需看看ST如何调用底层并将其移植到HC32

网友AG:
必须进行偏置校准和串扰校准,否则精度和稳定性将大打折扣

网友AH(2023-10-08):
你不能直接使用它,你需要自己修改

网友AI:
我猜是计时错误造成的,但它不能被驱动

网友AJ:
下面是移植ST的代码。

网友AK:
这很简单,它们都有相似的固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