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闲的串口应该怎样处理呢?

楼主(2023-02-26):
不处理会影响到数据的通讯吗?

网友A:
应该不会影响吧

网友B:
串口都已经空闲下来了 哪里还有数据通讯的说法啊

网友C:
空闲的串口最好关闭它的中断使能

网友D:
最好要处理一下 否则有干扰的时候会误入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有多个串口 有的工作有的不工作是吗

网友E:
如果数据量不大 传输速度不高的话  不会有大的影响

网友F:
无论有没有影响 我们在不使用的时候都应该关闭这个串口

网友G:
没有一个定论 这个得需要根据实际的应用情况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