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四线SWD需不需要接上下拉电阻啊?

楼主(2023-02-26):
Jlink 四线SWD需不需要接上下拉电阻啊?

网友A:
官方的图纸貌似没有加,但是我都是加了的

网友B:
加上也没啥坏处,加上稳定点

网友C:
不知道GD有没有内嵌上拉电阻,加上比较稳妥吧

网友D:
不需要,加和不加一样

网友E:
不需要电阻

网友F:
需加上拉1K-4.7K左右

网友G:
SWD接口非常容易使用,不需要连接下拉电阻器

网友H:
内部已做好上下拉了。

网友I:
要接上拉或下拉电阻,一般上拉用的多

网友J:
不要太相信STM32内部的IO上下拉,必要的话,在外部接上下拉电阻。

网友K:
不需要。 请看官方手册第31.4.3小节: Internal pull-up and pull-down on JTAG pins

网友L:
已经在内部集成了上拉和下拉电阻,所以就不需要在外部接了。

网友M:
不需要加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N:
SWCLK和SWD无需外部上下拉电阻

网友A:
复位后自动设置上下拉了

网友O:
SWD 接口很好用,不需要接上下拉电阻

网友G:
不需要上下拉,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P:
内部有上下拉外部就不用了嘛?

网友Q:
好多人说不需要,本身这个够用

网友R:
加不加的都可以  但是加上之后貌似应该更加可靠

网友S:
我们可以在官方的手册上看到参考电路上并没有接电阻

网友T:
应该没有必要加上拉电阻   按照手册画图就行了

网友U:
不需要接外部上拉电阻 因为它本身有内部上拉 已经足够用了

网友V:
其实不需要 但是如果楼主怕 有问题 可以把电阻的位置留出来

网友W:
虽然不用加上拉电阻 但是如果空间允许的话 我们还是应该养成留有电阻位的习惯

网友X:
在芯片内部SWCLK具有下拉电阻,SWD具有上拉电阻

网友Y:
在SWD上一般都有上拉电阻。

网友Z:
JTAG电路内部就是带上拉的

网友AA:
外部是没有必要加的

网友AB:
最好使用这种4线或者6线的SWD接口

网友AC:
JLINK内部没有上拉,在下载和调试时有可能会不稳定。

网友G:
数字io口是兼容5v的所以最大可以接5v器件。

网友AD:
电压一般 2到3V,按平均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