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做主机时usb口可不可以同时支持MSC和HIC?

楼主(2023-02-26):
就是当插入MSC就识别MSC,插入HID设备就识别HID设备

网友A:
可以在程序里判断吧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根据从设备的描述符判断

网友C:
很简单吧,判断上来的描述符呗

网友D:
你的MSC和HID设备是不是也是你家制造的啊?如果是就能识别

网友E:
硬件就那样,程序去做呗

网友F:
你可以先让其枚举,然后通信一下判断这设备是哪类的设备

网友G:
没这么做过,但是我觉得通过描述符枚举应该就可以实现

网友H:
你最好还是咨询一下原厂的技术支持,让他们给你点想法

网友I:
可以通过标记来判断这个设备是哪类哪款的,应该在枚举这里就可以

网友J:
通过程序的逻辑判断是可以实现你需要的功能的

网友K:
MSC的标识是那个?是不是和HID的标识不一样啊?

网友L:
你可以试试找到MSC和HID的不同之处,然后程序里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