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引脚功能配置问题

楼主(2023-02-26):
移植手册里面说GD的SPI功能配置DI引脚需要配置为浮空输入,而实测直接配置复用就可以使用。
这两者有什么不同的吗?

网友A:
我是无脑抄官方代码。
再者说,F1,F3和F4的又不太一样

网友B:
按你的说法,你用的应该是F30x系列吧。不同系列有不通的配法,按说明来就行了,这是底层电路的事情,没啥为啥的。

网友C:
看一下默认是不是就是浮空,over!

网友D:
按手册来准没错

网友E:
听手册的话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F(2023-04-04):
DI最好是配置成浮空输入,不然可能收不到数据的

网友G:
可能是MCU之中默认配置好的吧

网友H:
GD的SPI好用不,通信速度最大是多少?

网友I:
没啥不同,估计是内置给你配成了浮空输入模式吧

网友J:
你复用了,估计就直接默认为输入功能了

网友K:
其实就把它弄成输入就行,其实浮空输入也就是让初始状态不定

网友L:
我还没用过GD的硬件SPI呢,也不知道这SPI是否好用,好配置

网友M:
你可以用官方的demo的,官方肯定会有SPI的操作,你模仿人家的就好了

网友N:
想知道不同的话,可以仿真的方式,进入到寄存器层,看看两者是否都走到了一个寄存器下面

网友O:
一般都是一样的,就是复用之后,直接配置成输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