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的IIC读写24C02,在DEBUG模式下可以正常运行,但是直接编译后就不能用了

楼主(2023-02-26):
请问是IIC没配置好吗?

网友A:
拔掉仿真器,重启会不会运行

网友B:
是不时序有问题

网友C:
这个还有DEBUG模式吗

网友D:
应该是iic的问题。

网友E:
eeprom就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F:
这个debug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debug是什么意思呢

是供程序员使用的程序调试工具,它可以用于查看程序的执行流程,也可以用于追踪程序执行过程来调试程序。

网友H:
是不是IIC的SDA口没有配置正确?

网友I:
正常运行是什么问题?查看一下是不是存在硬件问题

网友J:
使用单步调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