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F103C8T6手册中没有指明BOOT0引脚该怎么处理

楼主(2023-02-26):
是跟stm32f103c8t6的处理方式一样10K电阻接地吗?

网友A:
手册和ST的基本一样的,都有指明电平的,只是电阻接地估计是防止干扰吧
直接抄官方的图纸就行了吧

网友B:
参考st的处理方式就可以

网友C:
两个管脚在芯片复位时的电平状态决定了芯片复位后从哪个区域开始执行程序

网友D:
从内部rom启动boot0直接接地就行,boot1不用管

网友E:
不能直接接GND或者3.3V,这样会造成芯片工作异常。

网友F:
BOOT0 和 BOOT1 用于设置 GDF103C8T6的启动方式

网友C:
BOOT1=xBOOT0=0从用户闪存启动

网友G:
BOOT0和BOOT1置为接地

网友H:
芯片上都有两个管脚BOOT0和BOOT1

网友I:
只管boot0就行了,启动后boot1就变成普通IO了。

网友J:
boot0的唯一功能就是设置启动模式

可以参考ST的

网友I:
在下载程序的时候boot1接地,boot0接3.3V高电平,接好后按下复位键,然后开始用usb转串口也就是ini说的usb转rs232下载程序,下载程序完成后boot0接地,按下复位键,程序开始运行。

网友:
按复位键就开始跑代码,则需要配置 BOOT0 为 0,BOOT1 随便设

网友C:
BOOT0和BOOT1接地(启动方式1)

网友K:
BOOT1和BOOT0引脚需要串联10K电阻上拉或者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