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时能不能读取到芯片型号啊?

楼主(2023-02-26):
想要通过判断芯片型号来获取不同升级包

网友A:
电子签名只能读取到FLASH和SRAM的大小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读取到具体是F3还是F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签名只能读取到FLASH和SRAM的大小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读取到具体是F3还是F4 ...

F303

网友A:
如果都是303的话,就读取FLASH的大小,就知道是303具体哪个型号了啊

网友B:
可以在程序中的某一个固定位置,定义一个常量,针对不同的芯片,设置成不同的值就可以了,程序中可以根据这个常亮的值来确定是哪一个芯片。这样,只要第一次写的程序不错,后面就能自动判断芯片类型了